[SMI] 金泰克s300固态硬盘2258xt开卡维修教程H27QEG8M2A8R附软件ID适用AD5C282A0190

楼主(2024-09-23):
打开盖子,用镊子短接如图两个点

按照图片参数设置好

返回点击开始

出现pass就成功了

网友A:
先通电再短接还是短接后通电

网友A:
工具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密码是多少

SMI的默认密码是两个空格

网友: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 ... 0330A_FWU0330A0.zip
2258xt+hyv4
另外你那什么老登R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密码是多少

两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通电再短接还是短接后通电

先短接,再通电

网友:
单贴速度有点慢,双贴会快些

网友:
挺难的,感觉,

网友(2024-11-30):
不难吧?找对工具很容易的

网友:
短接后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通电再短接还是短接后通电

先短接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