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干掉了MicroUSB,我Type-C就是王者…用Type-C母座替换MicroUSB母座的两种方法实操

楼主(2024-09-23):
现在是2024年了,Type-C接口已经占据了市场上充电和数据传输接口的大部分份额,但之前的存量设备还有很多仍然在使用MicroUSB接口,如果想把MicroUSB接口改造成Type-C接口,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在设备上额外安装一个Type-C接口(比如之前很火的各种电x烟用的C口充电小板),二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用Type-C母座来直接替换原有的MicroUSB母座。

自己想用替换法来改造MicroUSB母座的想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淘宝拼多多闲鱼也考察了一下,在闲鱼上发现有几个卖家在卖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板,功能上参差不齐,价格方面不能说非常贵吧,但一个转接小板就要3块钱左右,运费需要另算,统统不包邮。淘宝也有类似的转接板,价格比闲鱼的贵很多。做为热爱DIY的爱好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成了必须走的一条路
在此要感谢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又为我辛辛苦苦画了一板(说是一板,其实前前后后帮我画了三回)
言归正传,直接开始整活儿,从嘉立创拼回来的板子,这里也感谢一下嘉立创,为电子爱好者提供了这么多温暖又舒适的羊毛

板子的正面

板子的背面

裁板神器必须拿出来用一下

这个切纸刀挺好用,切这种细细的板子也没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切纸刀切0.8mm厚的PCBA比较合适,如果是板厚1.6的就会比较困难

这次制作的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板非常小,只比C口母座略大一点点,大家可以和旁边的一元硬币比较一下大小

MicroUSB母座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母座,还有一种是下面这种反向的母座,注意5P引脚是在梯形口上边那侧,两个固定脚也是朝上的,这种母座的5P引脚定义和正常母座正好是相反的,这次制作的转接板也支持这种反向的母座

C口母座选用了16P的立式直插母座

然后需要用到锡浆,下面这种是中温的锡浆(183℃)。
关于锡浆这里多啰嗦两句,大家业余DIY的话,买这种针筒的锡浆比较好(10g~30g包装的即可),不容易干(罐装的那种因为盖子密封不好,很快就干了),常温阴凉处保存就行。如果针头那里干了,不好挤出来,用一根细一点的缝衣针插到针孔里,挖出来一些锡浆之后,后面的锡浆就能继续挤出来了。然后用完锡浆之后,可以再把针孔那里的锡浆挖出来一点,然后用红霉素眼膏(99%是医用凡士林)把针孔封一下(填满针孔),这样锡浆就不容易干了

如果针头再用透明胶带对折后粘一下,也能防止针头里的锡浆过快干燥从而引起堵塞的问题

给C口16P母座焊盘涂上锡浆,不要涂太多,薄薄一层即可,多了容易引脚间连锡

然后把母座放到小板上,引脚和焊盘对齐,小心的挪到PTC发热台上,烧烤一下

母座和小板焊接好的样子,小板的边缘相对于母座外壳目前是凸出的状态,后面会磨平它

然后把两颗0402的5.1K下拉电阻焊接好,要支持PD+CC线就靠它俩了,最后把母座的两个直插固定脚也焊上

然后磨掉小板凸出C口母座的部分,我这里用的是120目的小磨石,实际操作的时候150目、180目和240目也都行,目数低一点的话磨的时候掉肉比较快一些。大家如果在磨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用别的东西来磨,只要能把小板凸出的部分磨掉并保证平整就行

磨好了的样子,磨完了之后,用刷子把母座引脚的缝隙那里打扫一下,把里面堆积的粉末尽量清理干净

因为小板是支持USB2.0数据传输的,后面会用这个U盘来做测试

然后用下面这个一分三的USB板来做替换操作,三个U口之间是并联的关系,都是互通的

准备一下吸锡带

用热风枪吹掉Micro口后,用吸锡带把焊盘清理干净

然后准备低温锡浆(138℃)来把小板焊接到PCBA上。为啥这里要用低温的锡浆呢,因为前面把C口母座焊接到小板上用的是中温的锡浆,如果把焊好的小板再焊接到PCBA上还用中温的锡浆,那热风枪吹的时候,小板上已经焊好的母座就掉下来了

先给母座肚皮底下的焊盘涂一点低温锡浆(图里的锡浆涂的有点多了,后来我又挖掉了一些),当C口母座转接完成后,这里的锡浆就会起到一个固定C口的作用,毕竟给Micro母座预留的焊盘很多时候并不适合C口的母座,得自己想办法固定住C口母座

然后把母座轻轻放上去(注意小板底面有C口母座引脚的那里不要粘上锡浆,加热后引脚之间会连锡,然后各种故障),在PCBA上对应母座两侧的焊盘上涂一点低温锡浆,然后轻轻把小板推到涂好锡浆的焊盘那里,让小板的立面和下面的水平面结合部位的锡浆保持一个堆积状态

然后热风枪160℃风速3开始吹,这样就能把小板先固定好

然后在4P引脚(实际是5P,ID脚没用被省略了)那里堆点锡浆,不要太多,多了还是会连锡。直接用针筒往上挤可能不太靠谱,可以先把锡浆挤到一张纸上,然后用牙签挑一点涂过去即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下图的小板上的4P引脚有上下两组,分别对应正向和反向的Micro母座,缺ID脚的一侧是GND,另一侧最外边的脚是VCC(下图是一个正向的Micro母座,左下角是GND,右下角是VCC)

然后继续风枪160℃风速3,把转接板吹好。如果吹的过程中引脚一旦连锡了,只要不是太严重,风枪继续吹,再用特尖的镊子或者牙签,在两根连锡的引脚之间划几下,也能解决连锡的问题,注意划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碰到转接板,以免转接板发生位移

吹完之后,母座肚皮下面的焊锡应该也好了,固定母座是要靠它的。因为Micro母座原厂的焊盘形式有很多种,大家在固定C口母座的时候尽量因地制宜,能堆锡固定的时候就堆锡,尽量让母座越稳固越好

AC线供电正常,我这里是用了一个USB小灯板做测试

PD充电头+CC线供电正常

然后测试一下USB2.0是否正常,挖一台老本本出来做测试

发现新硬件

驱动安装正常

盘符正常(F盘)

容量识别正常

新建文件夹正常

复制文件正常。到这里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板就成功完成了

下面开始实操第二种MicroUSB母座的替换方法,找一个常见的老式4056充电板,接口是Micro的

用风枪把Micro母座吹下来,然后用吸锡带把焊盘清理干净

我买的是这种直插引脚的2P Type-C母座,为啥要买这种母座,后面会有具体说明

淘宝上也有这种贴片引脚的2P母座,也不是不能用,也请详见后面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一下2P母座的引脚和原有的Micro母座焊盘(最外侧2脚是GND和VCC)之间的间距,2P母座的引脚与Micro焊盘仅有一点点是重叠的

下面开始处理这个2P母座,先把两个固定插脚掰平,如果PCBA焊盘足够大就直接用,焊盘不够大或者会碰到周围其它元件,那就把插脚剪掉一些,下图里我把左侧的插脚剪掉了一部分,为的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然后用这种平口的镊子把2P引脚弯折90°

引脚弯好了就这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2P引脚从母座内芯出来的时候,是有两条沟槽的,沟槽给引脚留有了一定的间隙,然后可以很轻松的把2P引脚都向中心方向掰出一个角度(就是让它变成内八字脚),焊接好了之后更牢固。如果使用前面提到的贴片引脚的2P母座,在向中心方向掰引脚的时候不是很好掰,因为它的2P引脚是直接从内芯出来的,没有任何可供晃动的间隙

把引脚剪短,方便后续的焊接

给焊盘涂上中温锡浆

然后新买的维修佬的通用预热平台上场,这个加热台可以用来植锡,也可以分层,贴合和除胶也能用,温度调节的范围是40~260℃,温度调节步进10℃,因为可以自由调温,所以比那种几块钱的PTC发热板好用多了,而且我原来的那个PTC发热板也实在太丑了

烧烤好了之后就这样,VCC和GND脚焊接得都很稳妥

然后在母座两侧用烙铁堆锡加固,注意堆锡的时候不要让锡浸润到母座侧面的缝隙里面,因为母座里面靠外侧的触点都是VCC和GND,进去锡了的话VCC和GND容易短路,然后插上充电头就开始打嗝保护

AC线充电正常

因为电池电量较满,所以电流没上到1A

C口充电线正插、反插都没问题,至此用C口直接替换Micro母座就完成了。

下面总结一下两种替换Micro母座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第一种方法的优点:全功能,支持AC线和PD充电头+CC线充电,支持C口正反插,支持正反两种Micro母座,支持USB2.0数据传输。
第一种方法的缺点:制作和焊接相对比较繁琐,但这也是想得到更多功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二种方法的优点:制作和焊接简单,支持C口正反插,能用最小的代价实现单一的充电功能。
第二种方法的缺点:不支持PD充电头+CC线充电,不支持反向Micro母座改造,不支持USB数据传输。

干掉麦克口,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嘉立创PCBA打板文件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Haw_AUw7Z3NeXgi7ilYPg?pwd=8139
提取码:8139

PCBA打板文件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束缚的翅膀 @冰凌若水 ,让二位久等了

EOF

网友A:
好,这样做的有专业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这样做的有专业的味道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B:
这个算不算拼版 ,竟然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不算拼版 ,竟然能通过............

嘉立创下单助手的界面,拼板数量选1就行,咱们也不做V割,嘉立创那边默认就算一个板,不会找麻烦的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
mini usb看到micro usb被你扔掉在角落里暗自落泪,拔嶌无情

网友:
这个已经搞过了

网友:
这个好厉害啊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目测 要精华,火前留名
划重点,不想让锡膏 堵眼  ,用红霉素眼膏(99%是医用凡士林)把针孔封一下(填满针孔)

网友:
其实最后用烙铁加焊油比锡浆要好用,那个小加热台很抢眼

网友:
做的还真是专业!

网友:
你的Type-C母座 基本折腾不完的   太多了   哈哈

网友: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
表示太难了,我还是外挂挖新孔吧。。。。

网友:
手艺不错,工具挺多

网友:
这一番折腾,把家底又掏出来了,锡浆还分中温和低温,到底有多少存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