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改造模组放弃维修顺便测个圆形薄筒灯

楼主(2024-09-23):
LED改造模组放弃维修顺便测个圆形薄筒灯

这几天整理仓库,整出两个LED灯,其中一个是改造灯板,本想着短接一两个LED灯珠将就备用,结果坏的不成样,无法修复,直接弃修。还有一个圆形的大功率圆盘筒灯,没想到功率高达惊人的30瓦,真是亮瞎眼,可惜了需要打孔,最后想想还是留着备用吧。

方形LED简单改造替换板,电源与灯是一体的,没有多余的小尾巴。

标18瓦功率,算来虚标一下大概能达到10-12瓦应该有了。

塑料透镜已经是可以拿下状态,本想留着就是当备件用。

灯板,中间为电源区域,周围一圈则是LED灯芯。

电源上的电容已经取下,记得是鼓包还是被用到其他渠道了。

万用表打二极管档测试灯珠,原来是2并的模式。

结果这灯芯一个比一个差,甚至有不亮或短路的。

再加上简单的电源,想想还是直接放弃了。

另一个就是圆形的筒灯了。

跟马克笔对比一下,超大个头的。

而且重量还挺重,之前折腾的18瓦功率都没它一半重量。看下这丝印,标的30瓦功率。

正面,柔光罩区域都比马克笔大。

用之前折腾的带功率仪表的检修插座测试一下。

一看功率表,40瓦功率!不仅足功率,还涨这么多?想想应该是本身检修插座有少许待机功率,但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吧。

转直通模式一测,果然,功率足30瓦,刚刚的溢出10瓦功率是检测时灯泡的微亮功率。

再直接对着灯拍,发现有些光斑?不知道是不是内部有污渍。

可惜了这嵌入式筒灯,需要挖孔才能使用,想着能不能直接改到普通的吸顶灯罩内?

网友:
总的来说,直接放弃治疗了!

网友:
还挺好的啊

网友:
圆盘筒灯可以使用

网友:
再在LED灯是越来越简配了,。

网友:
放弃治疗吧

网友A:
只能拆灯板贴到吸顶灯内部,吸顶灯安装最好和天花留点缝隙方便散热。
用带有粘性的导热胶试试(后续不好拆),还是上小螺丝好点,钻个2.8左右的洞,用短的M3螺丝安装

网友:
这电感有点个性

网友:
改得好,又学习了

网友:
这种灯散热不好,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拆灯板贴到吸顶灯内部,吸顶灯安装最好和天花留点缝隙方便散热。
用带有粘性的导热胶试试(后续不好拆 ...

我买过好的道康宁导热胶,修灯具才用了几毫升,剩下20多毫升,1年后放干废了。后来买导热硅胶贴好点,放3年有粘性,适合灯具修理。小直手电体积小,适合含银导热硅脂。

网友:
筒灯普通场景不方便使用,我也在活动时撸有几个目前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好的道康宁导热胶,修灯具才用了几毫升,剩下20多毫升,1年后放干废了。后来买导热硅胶贴好点,放3 ...

也没必要,这种东西咋说呢。。

网友:
房顶打两颗螺丝,分别用铁丝绑住筒灯的弹簧卡扣。

网友:
我以前坏的灯板换灯珠,现在灯板价格便宜就直接换灯板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尺寸合适,做好散热可以改。

网友:
这筒灯功率竟然这么大

网友:
这都是技术,尤其散热

网友:
功率没有虚标的筒灯,良心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