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三洋MR57/MQR03R,顺手请教请救一下各位大佬们

楼主(2024-09-23):
一直在用的三洋mr57终于归西了

症状是四个槽位都是放电池上去几秒后就红灯闪烁,这是拒充?

然后几个槽位放电功能还是正常的

比较奇怪,电容也检查一遍了也换过了没有问题

板子还是很新的

怪可惜的

哪位朋友大佬看一下如果之前遇到类似的或者给点思路,还是想修修继续用用的

网友:
这个不错,想办法修好它

网友:
这个舍得用料,是好货

网友:
有些年头了,,做工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单节充亮红灯,四节冲没问题,说明充电电路基本正常。问题可能出在单节充负载电位过高,充电取样电路误判为已充满状态为亮红灯,重点检查充电电位检测取样部分,尤其是取样电阻阻值,再检查看看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虚焊

网友:
银河是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B:
症状是四个槽位都是放电池上去几秒后就红灯闪烁,这是拒充?
是否4个槽都是放同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充亮红灯,四节冲没问题,说明充电电路基本正常。问题可能出在单节充负载电位过高,充电取样电路误判为 ...

不是单节亮红灯

而是都亮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症状是四个槽位都是放电池上去几秒后就红灯闪烁,这是拒充?
是否4个槽都是放同一个电池?
...

是得

四个槽都是放同一节电池

电池没有问题得,今年才买得爱老婆,内阻才20出头

也换过其他电池试也是一样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池的内阻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池的内阻过高

不是呀

电池内阻测试过了

爱老婆20左右的内阻

网友:
看电池夹板氧化严重,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比较高级啊

网友:
充电器用料实足,不要随意扔了,有问题可以慢慢分析、检查,一定会成功修复。与我的SONY充电器差不多,都是快充,以前拆过,用料也实足。

网友:
是不是电池簧片氧化接触不良,把电池弹片用水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这个用料不错

网友:
老家伙了,外壳都变色了

网友:
那个32Pin的是单片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