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装个便携式吸尘器

楼主(2024-09-23):
拼多多上买了个便携式吸尘器感觉吸尘效果不理想,拆开做个改造:把原来有刷小风扇改为无刷涡轮风扇,为保证自锁开关长时间使用不发热损坏,用了个电子开关做为大电流控制。另外因为没有3D打印机,只能用PVC管加热塑型,做了个3S电池盒。改装完成效果刚刚滴!

网友:
一看就跟很猛

网友A:
综合了无刷点击、大电流触摸开关、pvc管等技术,可惜是文字太少;
这么改的话,拼多多只卖给你贡献了半个外壳

网友:
这个更进一步了,不仅上了无刷风机,还改手柄集成了电池,厉害

网友B:
这改的有点大,电池是不要平衡充呀

网友:
除了外壳其他都换了?

网友C:
没有合适的无刷电机换

网友D:
感情就买个壳子和过滤

网友:
这改进的爽歪歪

网友:
你果然只买了个壳子……

网友:
除了外壳,其它全部换完了

网友E:
下面整个黑色热缩管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了无刷点击、大电流触摸开关、pvc管等技术,可惜是文字太少;
这么改的话,拼多多只卖给你贡献了半个外 ...

因为是手机发表,不能一段文字说明插几张图,再发一段文字插几张图片,另外再插入视频。估计要用电脑发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改的有点大,电池是不要平衡充呀

电池安装之前先平衡电压,以后就用12Vtepy-c充电模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合适的无刷电机换

拼多多上有二手无刷涡轮吸尘电机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情就买个壳子和过滤

就是为了买了个外壳和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整个黑色热缩管套上

没有合适的热缩管,只能用黑电工胶布缠绕代替。

网友:
缠的胶带是唯一的败笔
脱胶!!!!!!!!!!!
可以考虑几块钱买一节大的热缩管

网友:
等于只用了原来的集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