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 启动慢掉盘问题

楼主(2024-09-23):
有2台,星际蜗牛 装win10插4个盘,刚开始启动慢,开机经常启动很慢还以为坏了(没接显示器,不方便看),但是能正常启动,后来,经常掉盘,或启动很慢,有时启动了,会出现少盘现像,刚开始还以为SATA线问题,或有坏盘,换了线,还是一样,后来重装系统也一样,最后全部盘去了,一个个试又没有问题,很快,怀疑电源问题,换一个也没用,这事情真是搞死人,电源是祖玛的。

最后发现,电源到背板的那个四条电源线,比较 ” 细和长“ 还从下面绕上来的设计不合理,台式电脑的用那么细可以因为只带一个盘,这是带四个盘(加上用1037U的主板可能是耗电了一点,另一台是J1900),又是只有一组,然后拆了祖玛电源,重新并4根粗线,另外插线变短一些,直接从上面接,经多天测试,两台改过的机子,不再掉盘,启动也非常快,很稳定。

记录一下,图片就不拍了,论坛有很多详细拆机图。

网友:
启动也非常快,很稳定

网友A:
从楼主前边的描述基本就可以确定是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前边的描述基本就可以确定是供电不足。

是的,但是没想到是电源线不够粗,因为中间我也换过台式机电源,还是一样,就是因为单根线供电,台式机单根线,是对应一个硬盘,这里是对应4个硬盘,所以换了,还是没好,有点坑人。

楼主:
是的,但是没想到是电源线不够粗,因为中间我也换过台式机电源,还是一样,就是因为单根线供电,台式机单根线,是对应一个硬盘,这里是对应4个硬盘,所以换了,还是没好,有点坑人。

网友:
硬盘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我的星际蜗牛年头长了,最近也是发现sata数据线老化了,4根都换掉了。

网友B:
我把那4根线换成0.75平方的了,那么细的线最多带两块硬盘。
祖玛150W电源,带4块14T矿盘HC530,长期运行无问题。

网友C:
还是电源问题呀!!!!

网友D:
可能是启动时同时启动四个硬盘,电源线有点细导致供电不足,然后4个硬盘看启动速度,顺序启动,所以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启动时同时启动四个硬盘,电源线有点细导致供电不足,然后4个硬盘看启动速度,顺序启动,所以才慢 ...

很奇怪,就是硬盘工作灯轮流闪,启动就是一直在转圈圈,就是不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源问题呀!!!!

电源功率可能是够的,就是线太细,启动时不稳定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那4根线换成0.75平方的了,那么细的线最多带两块硬盘。
祖玛150W电源,带4块14T矿盘HC530,长期运行无 ...

是吧,我刚开始也是没发现就是,后来加了盘才开始陆陆续续不稳定。

网友:
所以说要想用的稳,电源要换掉,其实主要问题还是12v供电功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功率可能是够的,就是线太细,启动时不稳定压降大

还是功率问题,功率储备不足,大功率压降太大,本来线阻大有压降,电压就在临界值,这个问题把背板上省掉的几个电容补上也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就是硬盘工作灯轮流闪,启动就是一直在转圈圈,就是不进系统。 ...

考虑到硬盘寿命,最好是连电源都换掉,这样的启动不起来的现象很伤硬盘的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电源问题。拆分来说,供电线太细供电不足。最后换电源线搞定。个人建议,把电源换成更大的吧。现在是掉盘。那天丢了小姐姐就该哭了。。

网友:
具体哪几根线?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是两台蜗牛星际,不过我用的很少。现在的也 很少开机。
留下来这台经常需要开机几次才能正常进入系统。还有就是经常老是掉 一个盘识别不到,拆开把sata线重新插一下,基本就会好。我以为是sata线的问题。

现在来看是电源线??就是zuma电源出来的供电的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