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摩飞MR9401绞肉机拆修

楼主(2024-09-23):
同事的一台网红品牌摩飞MR9401绞肉机坏了,要扔前给我看看。这些小家电产品都没啥技术含量,但外观确实漂亮够简约大方,卖一倍的价格就不值当。

反应故障是突然不能使用,坏前没有冒烟,过热等异样。凑近没闻到焦糊味,刀头安上电机能旋转不卡死。判断很大可能是安全开关或点动开关的问题

机器外观没看到螺丝,从顶盖按键拆。薄金属片插入撬开,按键板上有很多圆柱做滑轨不会偏放心撬。把绿色塑料环上4螺丝拧掉

正装的是点动开关,旁边倒装的是安全开关。

两个开关串联着,倒装的不抵着碗盖正装的不按下电机就不会工作。正装按下没段落感,测量无法导通明显坏了。

记得有两个无柄还是欧姆龙的,可怎么都找不到。5.22元再买了5个KW11规格5A有柄

换上

复原,测试正常

网友:
问题判断准确,不错

网友A:
开关问题,难道是烧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问题,难道是烧蚀了

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内部烧化了

楼主:
拆开按键盖就找到问题了,没往下拆

网友:
碰到过是电机断线了,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
故障还是容易排查的

网友:
刚买了一台1700W的商用绞肉机 ,说的是铜线电机。304不锈钢。一检测不是304不锈钢,那么铜线电机估计也是假的了,功率估计也虚标了 。估计实际也就500-800W了。比家里那台标350W实际150W的家用绞肉机大。 至于刚才有毒,反正年轻人都在国外,也毒不到他们。  家里剩下的都是老家伙了,早就 百毒不侵了 ,也不差这点了。,,所以就留着用了。

网友:
这来大电流电器最容易坏开关了

网友:
内部烧化了?

网友:
自己动手,更换开关,成功修复。

网友:
看来是这机子设计时采用的开关选型问题,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的触点电流差别很大,必须用大电流、质量好的。

网友:
这个开关是叫微动开关吗

网友:
修修再用不错

网友:
名字起的不丑,食品处理器。

网友:
恭喜修复,开盖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晚上又能撸串了

网友:
不错,简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