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新冠检测纪元的试纸显示用灯

楼主(2024-09-23):
买了瓶UV胶修复一体机外壳(老化破裂),带了个小紫外线固化灯,想起来还有一个试纸显示灯,应该也是紫外线灯,拆解下

灯珠还不错,铝基板贴片

通电测试10欧电阻上电压1.73V,应该是个1W灯珠,173mA的电流勉强支持长时间散热

比带的小紫外线灯强太多了

网友:
我买了一套,紫外灯用灯管的效果好些

网友:
疫情期间,买了两根一体化紫外线石英灯管,标称9W,但一直没来得及用过。

网友:
这个灯有很多用处啊

网友:
就一个紫外线灯?!!

网友:
固化还是大功率的灯快一些,有大功率的就上大功率的,我用我媳妇美甲的照灯,嗷嗷好用

网友:
加个散热片要耐用些

网友:
一体机外壳是什么材料?不是用氯仿吗
UV胶需要透光材质才能用紫外灯照射固化吧

楼主:
留了点缝隙,涂抹表面或者用透明塑料片贴上粘,效果还不错

网友:
国外进口原装验钞灯珠,可以改在手电筒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