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收藏功能出问题了吗?进行中的任务那里一直不变

楼主(2024-09-23):
我申请了任务,并按要求收藏了,可是进行中的任务那里一直不变。

下边两个是现时收藏的。

网友A:
收藏两个贴后,直接获取奖励就可以了。那个图标要久一点才变亮的。。

网友B:
可惜了,收藏了100多个帖子,没有将它变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两个贴后,直接获取奖励就可以了。那个图标要久一点才变亮的。。

看来你没理解题目要问什么。它要能直接获取我还来这里询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收藏了100多个帖子,没有将它变现

收藏能变现?可是关一次听说。怎么变现,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藏能变现?可是关一次听说。怎么变现,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说的变现是指,收藏任务领家元,100多个约等于150÷2×8=600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变现是指,收藏任务领家元,100多个约等于150÷2×8=600家元。

原来如此,这个功能要先申请再收藏,不然不给家元。

网友C:
是不是刚刚改规则了?等待版主解惑。
我的原来是每个周日申请,昨天周日也是申请成功并完成任务获得积分了的。
现在去看好像要改成每个周一(9月30日后)才能申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刚刚改规则了?等待版主解惑。
我的原来是每个周日申请,昨天周日也是申请成功并完成任务获得积分了 ...

一直都是这样显示的,一周可申请一次,不限周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是这样显示的,一周可申请一次,不限周几

这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刚刚改规则了?等待版主解惑。
我的原来是每个周日申请,昨天周日也是申请成功并完成任务获得积分了 ...

我申请的时间是对的

楼主:
这两个条件都满足。是周一0点之后申请的两个小时之内收藏了两个主题。

@家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没理解题目要问什么。它要能直接获取我还来这里询问吗?

领取了任务,,收藏完两贴子。回到“进行中的任务”页面。就是你发的这个图的页面。不管领取奖励的按键有没有变亮。这时候点击都可以领取到奖励啊。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下面那个完成进度条同样是没有显示,但不影响我领取到奖励啊。。如果有交易版块回贴的任务,先领取奖励。然后收藏任务就变成“完成”的状态了。。。

网友:
哈,每次申请,一个收藏任务,一个交易区回帖
先打开帖子收藏三个,然后点击交易区回帖
再到我的任务,去捡完成任务的奖励
不然,你只收藏帖子,拿不到完成任务的奖励,再刷新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