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跑步机是如何调速的?

楼主(2024-09-23):
前不久捡了台旧跑步机,本想拆件玩,没想到是好的,就搬到办公室用,最近给跑步机上油,拆开看了一下,电机是直流有刷,现在有个疑问,直流有刷电机是如何控制速度的呢?是主板改变输出电压来控制的吗?电机尾部有光栅盘,记数倒是很容易。

网友:
有个叫“变频器”的东西...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网友:
家里的电风扇好像也是有刷的,吊扇好像也是吧

网友:
这么大的物件都有捡到,

网友:
变频器可以,在电机工作电压内,加电压也可以,关键是变出来的速度要稳定,必须要有采样信号反馈到控制端。

楼主:
应该不是用的变频器吧?直流有刷电机啊。

网友:
直流电动机利用脉宽调制(PWM)方式进行调速,可以在低转速依然保持大力矩

网友:
根据电机尾部的光栅盘进行测速,调整电机电压进行调速。

网友:
直流电机用脉宽调制(PWM)、电压调速都可以,要看具体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用的变频器吧?直流有刷电机啊。

可能是交流电整流后PWM调速,也有可能是可控硅相控整流

楼主:
改天拆开看看电路板

网友:
直流有刷调速很简单啊,变频器可以,调电压也可以,不过电压太低会无力转不起来

网友:
过去的电钻,电动螺丝刀都是有刷的,怎么调速的?

网友:
应该是通过电压控制的。无级变速!

网友:
这个就是跑步机控制器,我觉得是pwm脉宽调制,不可能用变频器!那两个管子就是输出管。

网友:
改天拆开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