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20PRO更换电池

楼主(2024-09-23):
红米K20PRO电池不球行了。接近报废,百分之80多就自动关机。PDD上40多块钱买了一块电池,小区附近没找到换电池的店,就自己换了,热风枪吹后盖,用指甲划开,换电池没啥技术含量。装之前拍几张照片给大伙瞧瞧电路板。摄像头是升降式的。

网友:
换了再战3年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自己买的电池换上时间长了就鼓,上次自己换的,屏幕都鼓起来了
可能跟原厂的还是有差距,而且损耗非常快,刚换的一两个月还可以,之后就
不行了。也不知道上哪里能买到原厂电池,都说自己是原厂的

网友:
电池还是要买大牌的,小工厂很多用不了多久就鼓包了、

网友:
把镜头搞上指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自己买的电池换上时间长了就鼓,上次自己换的,屏幕都鼓起来了
可能跟原厂的还是有差距,而且损 ...

电池这玩意不能贪便宜

网友:
k20PRO电池,质量不好容易40%就关机,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家。充电能到4200毫安以上,一天到晚还有30%电。

楼主:
电池好不好只有用了才知道。这个没有好的鉴定办法。

网友B:
既然不是小米澎湃OS系统??
感觉现在的手机电池真不好拆,稍不注意就会把手机搞坏

网友:
找到靠谱的电池确实不容易。

网友:
有没有发现,后面不管怎么换电池都比不上原装的那个电池

网友:
自己能换电池技术就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是小米澎湃OS系统??
感觉现在的手机电池真不好拆,稍不注意就会把手机搞坏 ...

澎湃的时候这个手机就停更了

网友:
感觉电池设计的偏小,应该不耐用

网友:
手机换电池,后盖能完美的拆装就是一种能力

楼主:
我还以为会有人对升降摄像头机械部分感兴趣呢。

楼主:
有点像是手机里面装了个打印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自己买的电池换上时间长了就鼓,上次自己换的,屏幕都鼓起来了
可能跟原厂的还是有差距,而且损 ...

所以我就是,不用去理会购物网站上所谓的原厂电池,直接买大品牌的兼容电池换上。。。

网友:
换电池难度不高,难的是开后盖!

网友:
自从了了这个手机后悔死了,空间这么大速度又不卡怎么有理由换机?还是换电池吧,家里三台都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