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OS可以远程播放音乐吗?

楼主(2024-09-23):
FNOS可以远程播放音乐吗?我有一个闲置的2.1音响
我想把NAS放在客厅电视柜上,然后接上音响,如果FNOS可以播放音乐,那么,可以坐在沙发上,用手机播放NAS硬盘里的音乐。希望装了FNOS的朋友能解答一下。

网友:
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既然你在用,直接找下有没有相关软件
另外不是有个来做推广的,问他啊

网友:
没有音乐功能,但是有smb文件分享功能可以播放音乐。就是会不会因为版权音乐自己消失或者喝茶就不知道了

网友A:
FNos里有个Emby,手机装移动端,搞定

网友:
同等问题想问

网友B:
要是智能音箱能播放NAS或者网盘里面音乐就更牛了。

网友C:
很早以前就想,手机控制nas播放歌曲,输出到家庭音响系统,一直没有实现

网友:
这个没有,我试过了

网友:
动手能力厉害的,可以在飞牛里转个LINUX的播放器,然后你控制播放器播,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早以前就想,手机控制nas播放歌曲,输出到家庭音响系统,一直没有实现 ...

最简单的方法,手机安装支持smb的音乐播放器,比如海贝音乐,音箱弄个蓝牙接收器,然后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其实就算官方没软件,如果飞牛可以驱动声卡,那么自己安装一个squeezelite就行了,现在就怕不支持声卡,还要自己编译内核和驱动,那工程量太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os里有个Emby,手机装移动端,搞定

我来实践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早以前就想,手机控制nas播放歌曲,输出到家庭音响系统,一直没有实现 ...

方案很多啊, navidrome + 音流。 和是不是用fn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是智能音箱能播放NAS或者网盘里面音乐就更牛了。

这个群晖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群晖就可以实现

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案很多啊, navidrome + 音流。 和是不是用fn没关系

这个和lz是两个问题,lz是nas直接接音响,所以需要nas上直接播放

网友:
docker里装呗,把声卡映射进去

网友:
局域网内可以

远程访问,试了不行。

网友:
没有认真审题,上面回答错误

用一台小主机装达菲播放系统,几十块的就可以
音乐文档可以放NAS上
可以在手机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