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用坏了一根Micro USB充电线

楼主(2024-09-23):
已经用坏了好几根Micro USB充电线了,这次看起来好像充电插孔里面都有点损坏,不过换了一根充电线还是能正常充电,等不能充电了再改C口。

网友A:
现在的Micro USB充电线确实不耐用

网友B:
这个线好像绝了,以前的三星,LG都可以,没有了

网友C:
老设备还在继续用

网友D:
专门跟孩子和媳妇说了。再买电子产品,一定看好接口。不要在买micro口的。
家里好拆的,我都换c口了。剩下一些就是使用频率不高,还不好拆的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好像绝了,以前的三星,LG都可以,没有了

我的LG P970自带的线学在。。。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Micro USB充电线确实不耐用

是的,一般便宜的产品附送的充电线质量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好像绝了,以前的三星,LG都可以,没有了

买手机附送的充电线一般是外皮开裂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设备还在继续用

现在新出的产品还是有不少采用这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门跟孩子和媳妇说了。再买电子产品,一定看好接口。不要在买micro口的。
家里好拆的,我都换c口了。剩下 ...

我也改了几个充电口感觉还是有点麻烦如果不坏基本不改了因为一般很长时间才充一次电的。

网友:
换口,,换线,,感觉lg的micro蛮好的。几元一根。

网友:
看着像粗粮家的线

网友:
母座坏了,尽早改吧。
你这是什么设备?可以拆了母座,直接用USB线焊上,再也不用换线了。

网友:
这明显是插口缺了一块,线可能没问题

网友:
母座坏了,还是尽早换了吧

网友:
时间长了,有的电线皮都脱了

网友:
俺的线基本上都是外皮破了就不想用了

网友:
micro用久了那个钩子弹性差了就会接触不好,但是换条线就行了,过去mini是弹片在母口上,接触不好了只能换尾插,现在c口没研究啥锁紧结构,但是感觉挺耐用了

网友:
看样子是母座坏了才导致插头损坏,得换母座。

网友:
现在出的东西太脆弱了,家里也是坏了一堆这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