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旧站收了个焊机,按斤卖的那种。

楼主(2024-09-23):
      周末,无事,想起朋友的315焊机坏了,当年说是做高压输电线路的工程队,因为工程不结账,偷卖的,六百块钱,好大一个,不料拆开里面可怜的电路板,还不如我捡来的200焊机,这种垃圾机子再怎么说,我也不想修的,不如有空去淘个好一点的,不过淘宝这种事,得看时机,果然没多久,就在认识的一个废旧站看到了一堆焊机,有新有旧,有大有小,旧的就露天扔外面,新的放里面,任挑任捡,

     外观比较好的有三个,一个250的,还有2个200的,那就拿下这个250的吧,一斤2.5元,上称刚好29元,扫30给了他,习惯给整数(外+1罐启力)。

     回到家,擦了一下,看着挺好的,

    废旧老板说有人试过机,一边是好的,一边是坏的,想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接电试机才明白所谓的一边好是机子后面输入电源线一端的开关指示灯亮,一边坏是指前面控制板指示灯不亮,看来是待机电路问题,查了一下发现保险电阻坏,还有就是整流桥短路,就是这两个元件:

   其实说是修,不如是欣赏它的工艺,慢慢擦洗,慢慢打理,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挺好的娱乐。
  修理10分钟,把玩几个小时,打理完毕,合盖收工,又是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国庆节放假再送过去给朋友了。

  感谢支持,不会图文编辑,观看不便请体谅。

网友:
有技术真好,对楼主来说就是捡漏。

网友A:
好手艺,不如把剩下的都买回来修好,看着那些被垃圾卖掉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不如把剩下的都买回来修好,看着那些被垃圾卖掉可惜啊

自己手头已经有了2个,再入手就太多了,帮朋友搞一个好的也够了,多了占地方而已

网友B:
都买回来修好送人,既可以提高维修技术,又赚了人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买回来修好送人,既可以提高维修技术,又赚了人情!

修一个是轻松玩的想法,带着修十几个的任务那是累赘了,不要自我加压。

网友:
挺好的电焊机!

网友C:
这成色绝对是捡大漏了,要是有焊把和线那更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成色绝对是捡大漏了,要是有焊把和线那更不得了。

线比机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色绝对是捡大漏了,要是有焊把和线那更不得了。

有焊把和线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废旧老板眼里只有铜铁铝的区别。

网友:
太新了,比我4年前50元收到的新还便宜,,小毛病被自己没花线折腾好了,一年用不了两次,上次加工个壁扇底座用了下,曾试割10mm厚的铁板大概70cm长也不坏。

网友:
挺新的,弄两个玩玩不错

网友:
这新的怎么就卖废品了

网友D:
楼主确实厉害,会捡漏,会维修,如此发展,何愁成不了千万富翁大土豪,反正只要勤快点,这都不是梦,祝楼主梦想成真。

网友:
这个看着像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实厉害,会捡漏,会维修,如此发展,何愁成不了千万富翁大土豪,反正只要勤快点,这都不是梦,祝楼主 ...

千万富翁、大土豪,这不是我的梦想,除了上班,业余时间,人总得有个兴趣爱好。

网友:
楼主检这漏,让人眼馋,太便宜了,我怎么没有这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