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三无故障三星943snplus显示器

楼主(2024-09-23):
三星943snplus显示器三无,拆开外壳,发现是fm300n烧坏了,二极管同保险野烧了!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买个板子还便宜.你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买个板子还便宜.你去看看

加运费就不划算了

网友B:
比较老的显示器,尺寸不大,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三星比较偷工减料

网友C:
那么你到底修好没?

网友D:
用维修电源给主板供电,屏幕能显示就换电源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维修电源给主板供电,屏幕能显示就换电源板

你这个思想不错,关键是有的电源板出电压有好多组,一个可调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思想不错,关键是有的电源板出电压有好多组,一个可调不够。

看着是两组,如果是12,5V,用PC电源应该可以。

网友:
弄个外接电源供电,电脑电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到底修好没?

在等配件啊FM300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老的显示器,尺寸不大,可以换新的了

家里闭置的,无聊修来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