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PU通不过自检?

楼主(2024-09-23):
CPU除了自身的内存和封装在内的RAM和外部的寄存器之外不有哪些?不过有显示啊!这该如何判断呢?开机自检测不通过报CPU检测不通过很是郁闷中。

网友A:
U的三缓挂了?
试一下换内存吧。
具体什么U呢

网友:
不知所云,可以用?主板恢复默认设置,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如果是奔腾系莫有心疼,酷睿系如果不是新一代也磨心疼,淘汰品价格很低的

网友:
只要是电子产品,总有坏的那一天,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的三缓挂了?
试一下换内存吧。
具体什么U呢

是泰克的示波器来的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泰克的示波器来的仪器

那就换个U咯

网友:
也是赞同换U

网友: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有点郁闷。

网友:
检查内存、主板、显卡

网友:
就换个U咯就换个U咯

网友:
发个配置看看!!

网友(2024-10-26):
这个帖子看的一头雾水,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换一个吧,不贵的!

网友:
不知所云,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