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慧荣SM2262ENG BC主控的威刚sx8200固态掉速开卡问题

楼主(2024-09-23):
一个威刚的固态sx8200pnp 1tb,各项测速正常,但是装移动硬盘拷贝文件刚开始正常,一会就掉速到几兆甚至0。想重新开卡试试,找了一遍没找到合适的开卡工具。
主控是2262eng bc,颗粒上是ADATA的标。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该怎么弄。

楼主:
下载的开卡工具只有2262BA或者BB的,没有BC的

网友:
先看看闪存id

网友A:
插电脑试试,我有个盘插usb4转接盒速度300m,电脑就正常

网友B:
先上电脑试试,也许转接卡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脑试试,我有个盘插usb4转接盒速度300m,电脑就正常

直插电脑里本来也不正常,用威刚的官方软件优化了一下就好了。硬盘盒接其他硬盘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电脑试试,也许转接卡的原因呢

直插电脑里本来也不正常,用威刚的官方软件优化了一下就好了。硬盘盒接其他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接在主板上,测试看看,再看samrt数据

网友:
2262en主控板温度高就会掉速掉盘,加上扇热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