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年横扫5个足球场 - 石头S51扫拖一体机器人拆评及翻新

楼主(2024-09-23):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我对家用电器的要求比较高,除了买的时候会做很多功课精心选择,还不定期分享评测家里实际长期使用的各种电器,暴露产品设计上的优势的问题。欢迎关注,本文不含任何商业合作。

这台石头S51扫拖一体机器人,不知为何官方称为石头1S,生产于2017年,我在2019年5月从闲鱼购入。

基本上是在米家APP下全自动运行,隔天扫地。累计工作时间649小时,扫过的总面积有3.6万平方米,相当于连续24×7工作一个月扫了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以前有过一篇《米家石头扫地机S51长期体验、电池延寿、拆机清理》,最后实际上没拆机清理,填坑的事情一拖就拖到2年后的今天。
每次清扫完,倒垃圾、清理头发,人的工作大概5分钟,隔两三个月洗一下,省了很多功夫,替代了人类绝大部分扫地工作时间。

然而,前几天吃饭不知道谁掉了块肥猪肉在地上,被扫地机卷进去了,把地上划出一道道油迹。

翻转过来看,肥肉已经被滚刷搅散了,混合了刷毛上缠着的头发和灰尘,油腻腻的很恶心。这个原配的滚刷一直没更换过,每次耗材更换提醒就直接重置。因为我发现滚刷其实没什么损耗。

滚刷的毛几乎没有磨损,右面是我新买的第三方替换滚刷,可以看到磨了5个足球场的原装滚刷,直径比第三方的新滚刷还要大一些。

但是它两端缠的长头发很难清理,维护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清理头发。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两边挡片可以拆下来的滚筒,趁这次肥肉涂地事件直接更换了。

边刷也因为多次卷入耳机线、绳子,很多次几个刷子扭在一起,像麻花一样,但它还是能够大致恢复原样。拆开边刷齿轮箱,齿轮状态良好,但润滑油所剩无几,给加了润滑油。

两个滤网替换着用,加起来一共洗了七八次吧,从来没有更换过。按照官方的建议,滤网和主刷工作实际时间都超时1倍多,边刷超出2倍多,还是很耐用的。

滚刷罩隔半年清理一次,加上肥猪肉,也是够脏了。

滚刷罩上的柔性挡条已经磨坏了,框的一边也已经断裂,只是凑合着用。

拧下底部的螺丝,拆下底盖,内部也有很多聚团的绒毛灰尘混合物。

驱动轮上更是卷进了各种各样的异物和脏物。还好,都没有影响运作。

导向轮支架用力往上一拔就可以抽出来,里面已经很脏了,轴的状态还不错,就是有一点间隙;导向轮也很容易用一字螺丝刀撬下来,两边轮轴上缠满了头发。

导向轮支架已经有裂痕了,用力掰了一下,短期内应该不会散架,用502胶水加固。导向轮轴和轴承(似乎是尼龙材质)的间隙大概0.6~0.7mm。清理下来的脏东西也少。看来导向轮应该隔半年就拆下来清理一下。后面安装导向轮的时候,向导向轮支架的垂直轴加了点润滑油,导向轮的水平轴承可以自润滑,则没有加润滑油,这里灰尘很多,油混进了灰尘,对轴承的磨损更大。

把滚刷浮动仓,整体拆下来,里面也是挺脏的。

拆下两个驱动轮模块,与主机是用接插口连接。

拆开齿轮箱,内部非常干净,防尘做的不错。齿轮状态很好,未见明显磨损,但润滑油以所剩无几。

补充一些润滑脂。末级齿轮直接连接驱动轮,无法拆除,齿轮和驱动轮之间轴承只能用针管把润滑脂注射进去。可能是受力比较大,左边驱动轮轴内侧的润滑油已发黑(估计是黑色塑料轴承上磨下来的),但右边驱动轮轴润滑脂没有发黑现象。

上盖的前半部分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撬出来。

然后拆一下上盖,内部结构一览无遗。前方绿色的是主控板,右上方是涡轮风机。

主控板上落了一层灰尘,擦干净灰尘看到板上涂了很厚一层三防漆,水流到上面也不会引起问题,好评。
但是周边的其他小线路板都是裸露状态,没有涂三防漆。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是更换拖地组件的时候,脏水不小心被洒到了打开的机器上盖,通过 reset孔流到了小线路板上,并且引起了短路和腐蚀,当时机器毫无反应了,两天后大概水干了,自己就好了。这次趁拆机清理干净。建议厂家给所有的小线路板都涂三防漆,以免功亏一篑。

涡轮风机的出风口有一片海绵,上风方向堆积了一些绒毛。

海绵外侧还有一层网,两者之间也堆积了一些绒毛。

涡轮风机的进风口有一层金属网,上面也有一些绒毛。

涡轮风机的进风口里面也有很多灰尘。风机进风口的来风经过集成盒上的海帕过滤器,理论上应该没什么灰尘,更加不会有绒毛。估计是集成盒有时候安装不到位,跟风机进风口之间的密封圈密封不好导致漏风带进去的。建议厂家加厚集尘盒和风机进风口之间的垫圈减少漏风。
清理干净各处的灰尘。

机器前半部分均匀分布着4个台阶传感器,传感器的黑色本体与透明外壳之间有缝隙,时间长了,透明外壳内部进灰又无法清理,会降低传感器的灵敏度,灰尘持续堆积最终会导致传感器失效,扫地机检测不到台阶发生跌落。

这是我所发现的这台机器唯一设计缺陷。拆开透明盖,在四周涂上密封硅胶。

进线处也涂满硅胶,避免灰尘再次进入。

扫地机的核心是滚刷浮动机构,非常脏,彻底解体清洁。

拆开滚刷驱动,齿轮箱里面齿轮状态良好,但润滑油已经所剩无几,添加了一些润滑油。

浮动机构上的柔性风管应该是硅胶材质的,已经有破裂,我记得好像是很久以前,有一次清洗的时候不注意,用力太大撕破了。
淘宝上没找到这个配件,用防水止血贴尝试修补,但止血贴在硅胶上粘合力很低,先试试看吧。

清洗干净复装,这台扫地机的设计还是不错的,驱动轮模块、边刷模块、滚刷驱动模块、电池、导向轮这些部件,打开底板就能更换,维修很方便。

这台扫地机器人的待机电流在0.1~0.12A之间,进入休眠状态之前要经过长达12个小时,待机期间能消耗掉电池1/4的电量。我不太明白,厂商为什么把待机时间设计这么长,实际上待机或者休眠都能够瞬间唤醒,建议厂家把待机时间缩短到30分钟,能节约能源,延长电池的寿命。

这台机器人的电池大概已经完成500个循环的充放电,很少充满和放完。我是通过设置米家APP的自动化来保护电池,让他每次开始工作前,先充到80%左右,扫完地大概还能剩30~40%的电量,然后载充到60%左右断电,12小时后,休眠时电量剩余大约50%,两天后再次充电工作,往复循环。

而且这台扫地机自己还会在电量消耗到20%的时候,自动回充到80%继续工作,而且电量低于10%的直接报故障求救,以此来延长电池寿命,这是很不错的设计。
趁这次拆机,我把电池放光再充满测量一下电池剩余的容量,还能充进4800mAh,考虑到充放电效率约95%,意味着放电容量还有4560mAh,是出厂容量的88%,看来用米家APP保护电池的策略是很有效的。就是内阻有点偏大,约200mΩ,估计还能用两年左右。

经过一番清理,又恢复如新。

整个拆卸和清理过程耗费4个小时。

狗东下单了一套配件,花了20元不到。

但是到货发现副厂的边刷软胶部分太硬了,弹性模量比原厂估计大了10倍都不止。

00:04

主刷罩的软胶密封边也太厚太硬了,原厂实测0.2mm,副厂的差不多1mm,根本无法起贴地密封的作用。

00:07

而且模具太差了,表面凹凸不平(红箭头所示);连接触地面的防磨减摩垫都没有安装(蓝箭头所示)。

干脆拿502胶水粘合,外再加铜丝制作码钉,用电烙铁压进塑料里,修复了断裂的滚刷罩。狗东买的都退货了。

我记得这台扫地机器人新上市的时候是3000元左右,我在闲鱼上半价购入,现在出手应该还值个几百块。平均一天8毛钱免得自己扫地,大家觉得划算吗?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9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知道最怕什么吗?狗狗的K

网友:
这东西实用性如何?

网友A:
家里面积小(两室),杂物又多(电子垃圾佬),是不是不适合这种扫地机器人?

网友:
还没有用过机器人

网友:
这底盘整的越野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面积小(两室),杂物又多(电子垃圾佬),是不是不适合这种扫地机器人? ...

基本上不好用,原因是地面障碍多了清扫不多少面积,若挪动障碍费事费力,还有吵得厉害吵很长时间才完活,如果单纯扫地(吸尘)还没有拖把搽的干净。

网友:
清洗、翻新的很彻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面积小(两室),杂物又多(电子垃圾佬),是不是不适合这种扫地机器人? ...

地上杂物多不适合,特别是地上的电线耳机线充电线,扫地机杀手

网友:
也买过石头s50,18年初买的,现在给老太太在用,后来买过石头t7,15号买了个石头p10s pure水箱版。
新机更方便,集尘盒垃圾自动吸入集尘袋,1~2个月换个集尘袋,旋转拖布自动清洗,带机械臂,靠墙边时
一边拖布会伸出。

网友B:
1s是小米,石头代工的。

网友:
这么脏很恶心

网友:
扫地机器人扫地是方便,但清理起来也挺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是小米,石头代工的。

小米1s不是这样的,带摄像头,虽然也是石头代工的,但是感觉比石头1s扫拖一体要好。特别是因为有摄像头,重新定位功能比较靠谱,基站搬动后也能重新定位基站而不用重新建图,作为4年前的产品这个功能比现在的云鲸旗舰带ai的扫地机都牛都炸裂,云鲸只要基站动了就识别不到了,必须重新建图。

网友:
我家的是石头T7,外观上好像一模一样。这种机器人清扫全屋的浮尘还是可以的,拖地就算了。

网友C:
我家也有一个S52,看外观基本一样。就是不知道现在新出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提升?

网友:
没有用过扫地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有一个S52,看外观基本一样。就是不知道现在新出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提升? ...

新款的,比s50系例,t7等方便多,我刚买最便宜的p10s pure水箱版,
污水箱满了倒一下,清水箱加个水,日常基本不用动。
不用象s50、t7那样,扫一次得倒一次尘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