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鸿运扇防倾斜开关有必要吗?

楼主(2024-09-23):
(图片)

网友:
肯定是有作用了

网友:
安全开关,必须要有的。那块铜柱真tm的大

网友:
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跌倒开关,看介绍主要是预防火灾的

网友:
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类小风险,轻,容易倒

如果没有安装,风扇倒了,转到风叶卡死,电机过热.............

电机烧坏,如果没有温度保险丝的,那就漆包线燃烧,导致可能起火。即使有温度保险丝,至少保险丝会烧坏

网友:
还是有必要的,虽然不装也能用

网友:
有必要,倒地后如果扇叶卡住了电机会过热起火。

网友:
很有必要,早年在风扇,电暧气上见过。

网友:
有必要,安全第一

网友:
因鸿运扇的风力柔和,所以很多人会将其放在床上使用,防倾倒开关就是为避免放床上时倾倒发生事故而设置的。

网友:
必须要的,这种东西都是以防万一的。
网上买个新的,或者自己DIY修复下都可以。

网友:
肯定有保护作用,修复一下继续用

网友:
这铜也太薄了,烧蚀的严重,修修

网友:
存在即是合理

网友:
小时候,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鸿运扇的
存在感觉必然有它的重要性,特别是高压产品

网友:
30W~50W的功率,按说不应该烧成这样子,铜片太薄了?

网友:
这个倾倒开关和电源里边的保险管,熔断器,漏电保护器,温度保护开关等等,都是有很大作用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看结构不可靠的样子……

网友:
工厂在严控成本情况下还保留它,说明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