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海康录像机DS-7804N-K1/4P,4个POE口供电不灵,怎么修?

楼主(2024-09-23):
海康录像机,4个POE口供电不灵,摄像头外接电源就很稳定,怎么修?POE供电是哪个芯片?

网友A:
大牌子的,值得修

网友:
完会不知道,有个一样的,只接一个摄像头

网友:
外接电源不吃香吗?

网友B:
是不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早两年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情况,不会修,50元,小黄鱼上卖了。。

网友C:
喇叭旁边那个电容看看

网友:
请求大侠发言

网友:
用半岛小芯查一下哪个是 PoE 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电源没问题,换新的电源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旁边那个电容看看

谢谢了。红圈里这个电容吗?晚上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问题,换新的电源也是这样的。

那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也有台机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子的,值得修

不知道怎么修呀,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海康也不贵,换新的

网友D:
会不会是网线问题呢?接个poe注入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网线问题呢?接个poe注入器试试

换过,同一摄像头,同一网线,这个口好,换一个口又不好了,单独网线也换过。摄像头也换过。

网友E:
首先换个录像机电源在试试 确定故障在主板在说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换个录像机电源在试试 确定故障在主板在说先

换过的,用TP-LINK的电源也试过。

网友F:
POE录像机对POE摄像头要求比较高的。试过几个都不行(包括老点海康与杂牌镜头)。新点都行(用的是DS-7804NB-K1/4P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E录像机对POE摄像头要求比较高的。试过几个都不行(包括老点海康与杂牌镜头)。新点都行(用的是DS-7804N ...

摄像头有好几个,型号也有2款,都是22年的,应该没问题,再说插录像机的4口灵的,插其它口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