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头竟然冒烟了,大家遇到过这么可怕的事情么?

楼主(2024-09-23):
oppo的usb 5v 充电头,有一段时间不用了,今天插上插座,马上就冒烟了

拿到鼻子一闻,有股奇怪的气味,似乎有些酸味,
这是怎么了
一直以为oppo充电头的质量不错,没想到竟然冒烟了,
为何会出这种奇怪的问题
大家是否见过充电头冒烟的情形?
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充电头冒烟的

网友:
整流电容鼓了吧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A:
太久不用,是受潮引起,大多数电子产品都会

网友:
里面有电子元件短路烧掉了吧,电子产品老化烧坏也是正常的事无论什么品牌都会

网友:
有可能是电解电容爆了,  大多数更换就能用了

网友:
建议拆开看看。

网友:
拆毛,你咋知道不是在哪偷的图。。。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楼主:
整流电容鼓了会导致充电头冒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久不用,是受潮引起,大多数电子产品都会

最近湿度很大么,以前从没见过充电头冒烟

网友B:
有可能放时间太长受潮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放时间太长受潮引起的

不用的充电头都要装盒才行么

网友:
我遇到过,没啥可怕的。

网友:
受天气等诸多原因影响,久置不用的电气设备都有可能损坏。拆开这个已经烧毁的充电器看看就会知道是什么造成烧毁的了。这样、通过分析、查找原因,为今后安全使用电器产品积累一些经验教训是有帮助的。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可能内部老化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