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关于帖子 字数限制 图片也占用字符?

楼主(2024-09-23):
编辑了一个下午图文教程,到最后发现发不出....哎,图片也占用字符的?

网友A:
估计你用了Base64编码图片格式,这种文本字符图片只适合小图片,因为会比原图片大30%,而且有些浏览器看不到图。用这种图片格式也确实会占用发帖字数,不然你这几百万字的文章可以写几本书了。

建议将图片保存到电脑上再上传图片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了Base64编码图片格式,这种文本字符图片只适合小图片,因为会比原图片大30%,而且有些浏览器看不 ...

知道了,我是截屏贴图的;
上传图片再插入帖子,应该可以改善到!

网友B(2025-02-16):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我是截屏贴图的;
上传图片再插入帖子,应该可以改善到!

我刚刚写的帖子,最后三分之一也是只有图片没有文字,我是插入图片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写的帖子,最后三分之一也是只有图片没有文字,我是插入图片写的 ...

尽量不要使用某些emoji表情(大于3个字节的),可能造成之后的内容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某些emoji表情(大于3个字节的),可能造成之后的内容丢失。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