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USB3.0接口怎么拔? 19针的母口 防呆设计 有非常结实的卡扣

楼主(2024-09-23):
死劲拔,甚至会把主板拉裂的。
因为上面有卡扣,但是手没有办法捏,必须用刀子。把卡扣顶下

主板上的USB3.0接口怎么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0232210

网友:
对这种插头, 都是用刀把两边的微凸起来的4个卡位切除,  插拔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还好,LZ没有连带着把主板拔出来

网友:
把两边的卡扣用水口钳剪掉,再拔。

网友:
容易插拔了就容易接触不良,左右慢慢地上下扭动,楼主可能在机箱里插拔的吧。

网友A:
俺们之前有同事把接口带着主板上的塑料边框都拔下来的,还把针弄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们之前有同事把接口带着主板上的塑料边框都拔下来的,还把针弄弯了

所以,网上有人骂这个接头反人性。

必须用刀顶两边才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网上有人骂这个接头反人性。

必须用刀顶两边才能出来

也不一定,还是看机箱的厂家和主板的厂家的品控吧
俺经手的这些机箱有些确实会比较紧,需要一点技巧,比如垂直的拔,拔的时候不能使用蛮力, 需要用巧劲儿。

楼主:
超级难拔,基本都毁掉

网友:
方法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
果然是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
我还没遇见过这样,下次整理机箱要注意避坑。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