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宝里电芯移植到电钻电池包里咋样呢?

楼主(2024-09-23):
电池钻用一会就没电,钻一个小孔都要充几次电,如果买电池包都是整个钻几倍的价钱,又不太常用就免了。

电池包拆开也没见故障,但都是光腚电池,

正好有个充电宝被快充的替换下来闲置,

就把它的电芯换进电钻了,看这些电芯有标记,应该比原来的好用点吧?

网友:
充电宝一般用的容量型电池,充电钻要用动力型电池才行,你自己可以试试看,能用就用呗……

网友A:
能用就用呗
反正俺的同款小米的充电宝,电池饿死了

网友:
内阻太大,应急顶替用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用呗
反正俺的同款小米的充电宝,电池饿死了

我的前段时间也挂了...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网友:
这坏的电池,和我的几乎一样,都是灰色皮的,我拆的充电宝也和你这个一模一样,我当时拆充电宝,是因为没有内阻测试仪,没法配对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不合适,但能用,负载轻的情况下没什么感觉,负载大了你会感觉电钻没力气,而且电池超负荷放电也不耐用。

网友:
不常用,又少不得,实在不行就找个功率大点的12V电源外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前段时间也挂了...

俺前几年正好看到了海鲜市场一批松下的灰皮,就是这种的三节点焊好的,还带支架的,然后买了四个,换到锂电钻上,把拆下来的垃圾电芯组做成了风扇的电池,后来风扇都带不起来,就丢掉了。

网友:
怎么要比你以前的电池好点,要求不高就凑合用

网友C:
放电电流小,内阻大,估计没什么劲,用几下就保护了

网友:
内阻不一样,电钻是动力电池,充电宝容量大,放电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电流小,内阻大,估计没什么劲,用几下就保护了

等一下钻啥玩意试试,祈祷比原来的好点。
原来的钻一小会就停了,再次勾一下扳机又能转几秒钟,测电池电压也没太低电压,难道也是内阻太大?

网友:
你要是急着用可以凑合一下。最好换新电池吧

网友:
我换过,用3000mah的10A放电的三星电芯替换进去,提升不大。要换成30A放电的电芯才能真正提升续航,电钻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
小米充电宝这个换上能用,但是不耐用。估计还不如你之前的电池扛用。小米充电宝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工具电池 3C倍率要的  充电宝的估计达不到

网友D:
这种电池能用.就是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能用.就是没劲

今天用来钻了生锈螺钉,没中途充电,比原来电池好些了,原来电池钻这几个螺钉可能得充2~3次电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