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因陋就简,DIY一把小电磨

楼主(2024-09-23):
因陋就简,DIY一把小电磨,条件实在有限。

网友A:
这工作台真干净

网友:
胶粘的不上个螺丝,摔一下不就完蛋啦。

网友:
加装电池,无线式。

网友B:
打火机是干什么用的,没看懂。

网友C:
电机转速是不是低

网友:
挖开关孔用的……

网友D:
PVC的应用场景如此广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是干什么用的,没看懂。

手头没有烙铁,打火机加铜丝,做烙铁用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作台真干净

是我的办公桌,哈哈。

网友:
制作完美,精神可嘉。赞一个!

网友:
用PVC盲堵啊!简单方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62148

网友:
引用 网友D:
PVC的应用场景如此广阔

上可装药炸鱿鱼,下可上胶改电磨。

网友:
在这么干净的办公室里,利用简陋的工具,做出一件不简陋的工具:电磨,确实非常厉害。

网友:
这夹头, 重料, 实在.   好.

网友:
用脑子的人办法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速是不是低

其实低没事,一样能用,磨片加大就行了

网友:
值50元,很好

网友:
既然做成有线的了,那长度也就不特别重要了,搞个8mmJT0轴,做成带轴双轴承的,会好很多,,目测应该是550电机,
550的轴强度不够,加上接头,夹头长度、电摩杠长度,很容易就超过70mm,在这个长度下,很容易偏心晃动贼大。
而且夹头很重,用在轻量级打磨上,还是铜夹头那种稍微合适一些,毕竟你打磨针只会有一种规格3mm的,夹头在这用处不大,这用来装钻头打孔是基本是不可行的,所以夹头毫无优势。
至于铜夹同心度不够,,水平高点的,可以买er夹头来diy。
我用40mm管做了一个移动的,550电机,后端加热用博世电池,中间加了一个无极开关,按压调速使用,使用感觉就是容易不同心,主要是有些打磨头同心度不够,550电机轴硬度不够,然后就不同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