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QJ5030s电源维修

楼主(2024-09-23):
通电后电压无法调试,电流CC灯亮,测试输出没有短路,测试电流调节电位器断路,更换完毕,电源恢复好了,电压最高能调到55V。

网友A:
居然用空气开关作电源开关,空气开关也不适合频繁开关哪

网友B:
这个都可以修,师傅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空气开关作电源开关,空气开关也不适合频繁开关哪

很多大功率电源都是用空气开关做总开关的

网友C:
大,它的重量有多少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它的重量有多少公斤?

大概35公斤

网友:
最大的缺点就是重

网友D:
我有一台,0-60V/0-30A, 好像是宁波中策生产的,但外观和界面跟这个一模一样,可能是公版?这个电源货真价实,好几十公斤重,但有一个问题,小电流情况下恒流不太准确,而且不稳定。不知道是我的有问题还是通病

网友E:
有这么大的实际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大的实际功率吗

绝对有,自重3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可以修,师傅nb

控制板外围电路可以修下,控制板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0-60V/0-30A, 好像是宁波中策生产的,但外观和界面跟这个一模一样,可能是公版?这个电源货真价 ...

多少安以内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