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精线性电源QJ5030s拆机和测试

楼主(2024-09-23):
外观,内部构造,测试照片,最后一张图片是直流输出55v时,变压器整流滤波输出电压82.2v。

网友:
结实  感觉比开关电源好

网友A:
这个牌子的,很少见

网友:
这变压器看着感觉有2000W

网友:
做工那是相当不错,温控风扇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很少见

求精电源做工比龙威电源好太多了

网友:
这东西有年头了

网友:
看着比开关电源的好

网友:
CC-CV控制板和这个个电源的内部用料格格不入!

网友:
做工那是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很少见

非常多,还有大功率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功率, 重量应该超过30kg了吧. 之前看的固纬, 60V3A*2,重量都要20kg了. 感觉自己的桌子都受不住这个重量. 放在哪, 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动地方的想法.

网友:
这老产品应该很皮实耐用吧

网友B:
最近看到深水鱼有求精6020可调电源低价只要200多,开关电源型,这个有坛友玩过吗?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到深水鱼有求精6020可调电源低价只要200多,开关电源型,这个有坛友玩过吗?想搞一个. ...

开关电源故障后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