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次主机升级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4-09-23):
现如今DDR3内存白菜价,一张毛爷爷在海鲜市场搞了4条升级到顶,拆机换内存,老条子换上之后就报错,又拿下来橡皮擦了又擦,其实拿过来就擦了好几遍了,老条子可能金手指氧化比较严重吧,终于是都识别到了,但就是换了新条启动速度巨慢,大约有两三分钟的自检时间,结合上次换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04&fromuid=1916025 的经验,一般键盘灯要熄灭个两三次,后来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重置COMS,键盘灯反复熄灭考虑就是COMS发现内存跟预设不同重新识别一次,二次加载自检一次,三次才进系统,重置COMS就可以让系统开机就认识新的32G直接进系统,去掉前面两步,这在以前的零售主板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都是安装自动识别,戴尔的就是不行,挺另类的。

重置CMOS其实很简单,主板上有RTCRST跳线,2-3针默认,接到1-2针只要5S以上的时间就可以,换上新条子进系统又有好几次不正常的死机,考虑还是内存没清理好,又拿下来清理了一次,这次清理的时候因为有一条硬盘电源线有些碍手,随手就给拔了,弄好了再上电进系统发现硬盘少了才想起来机械硬盘线没插,再次关机,接上硬盘线,怕麻烦就又清了一次COMS,问题来了,之前都是关电源就是关插排开关后再换跳线帽,最后一次没关电源,只是在关机的情况下操作的,并且在刚把跳线帽从2-3接到1-2时,主机突然自动开机了,当时都吓屁了,心想这下BIOS完蛋了,再次关电源重新操作一遍清理COMS的操作,完事后进不去系统了,屏幕漆黑,连DELL标都不闪了,心想坏了,这是要换主板的节奏啊,万念俱灰悔不当初啊。
海鲜市场一顿搜主板都大一百,心情郁闷。后来静下心来想想,死马当活马吧,先把主板电池拆了看看,电池还是原机的Mitsubishi电池,万用表又没在家,就用简易的电池测试仪量了一下,电量在红区,竟然没电了,希望一下子就起来了,这不就是电池没电了吗,电池时间久了,加上反复的重置CMOS直接把电干没了,电池没电,POST无法载入预置设值,进不了系统,2032电池家里多的是,换一块上去,DELL出来了,设置好时间和启动项,顺利解决。

结论:品牌机BIOS真是简陋啊,内容太少了,又不够智能,以前用过华硕技嘉微星的主板,电源一栏都会有主机电源的各种输出电压值,还包括主板电池电压值,这个什么都没有,换内存还得重置COMS才能识别,以前华硕的BIOS芯片可以拿下来刷,技嘉有双BIOS几乎刷不死,戴尔这个真是一言难尽啊,分享出来供坛友参考。

网友:
品牌机 就有这毛病  电池没电就不显示了

网友:
我搞了两台1230V3+B95M-DGS华擎主板,内存4+4=8G,搞16-32G没啥意义了。

网友:
原来也是B75+I5 2400的,单位解散搞了I3 6100,8G捡的,后面买了一条掉电容的内存,现在16G

网友A:
技嘉的双bios也是坑,我经手三四块主板,但是两块的bios都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卡开机图标,一个是要按enter才能进,不是电池问题,两个主板都是在PE里面重新刷入bios才行,使用短接或者读取预设值等都没用。双bios当时只是为了cih,但是后来估计技嘉自己的bios都有逻辑错误

网友:
DELL品牌机bios小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双bios也是坑,我经手三四块主板,但是两块的bios都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卡开机图标,一个是要按enter ...

技嘉主板用过好几块,BIOS很好用,刷BIOS也有软件,win下面也可以刷,双bios刷不死

网友:
品牌机换内存的话 最好换套条,内存容量品牌频率时序最好全部一样,这样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技嘉主板用过好几块,BIOS很好用,刷BIOS也有软件,win下面也可以刷,双bios刷不死 ...

这四条三星也不行啊,不稳定,已经退了,准备换镁光铂胜运动版

网友:
品牌机要保证性能稳定 因而换东东会出现问题 但能用得久

网友:
我的四奶机给孩子打印作业的i3-4170都是四条8G一共32,还有三台台式机分别是32G  64G  64G内存,我属于内存焦虑,强迫症,不管用到用不到内存必须加满加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