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热风枪,锡浆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09-23):
网上视频看到热风枪和锡浆配合,可以让芯片自动归位焊接好,就找了个板子练手,实际操作下来,和网上的视频差别太大了。芯片根本不会自动归位,多余的锡也吹不干净。请教大家是哪里的原因

因为临时起意,没有专业热风枪,拿大友的热风枪配小风嘴吹的,2档,转盘选的6,大概300度左右吧

网友:
推荐配套钢网刷一下,要不得比较稀锡浆试试

网友:
这种热风枪好用吗?温度、风速好控制吗?

网友:
温度不够,一般用烙铁能焊好,还有铁板烧也行……

网友:
这种热风枪出风大了,吹到芯片上温度降低了。

网友:
先搞定对角,再说下一步。

网友:
1,这种风枪根就不是用来吹芯片,特别是新手,如果你是老手倒可以挑战一下自己,新手千万不要用这玩意,这种多数是用来吹热缩膜的
2、要归位锡不能多,还要加焊油,才可以看到这动作,关键是温度合适

网友:
4边这种大尺寸不好自动归位的
你加焊膏了么? 温度有点低

网友:
lqfp无法仅用锡膏焊接,太密了,手打锡膏肯定是连的,一般使用锡膏焊接后烙铁小刀头加强力的助焊剂拖走多余锡

网友:
估计温度低

网友:
这种热风枪高大上!

网友:
温度不够吧

网友:
估计风速太大了

网友:
温度,锡膏稀稠度,助焊剂,手法。缺一不可。。

网友:
BGA助焊剂了解一下

网友:
最后还得要用烙铁处理一下

网友:
这种风枪不好控温吧

网友:
我之前无聊买了一套便宜的风枪,钢网,植锡emmc,试了几个,后面成功了3个8G的当U盘。。
你这种我也试过难度有点大锡浆量不好控制,多了就连锡了,,而且我技术差,连锡很难处理好,拖不干净

网友:
这种风枪就不是专业修元件的,温度风量不好调。再说你这种qfp封装的,自动归位也挺难,锡球张力没那么大。老老实实用刀头烙铁拖锡就是。真想练自动归位,还得找bga封装的元件练。

网友:
重要的是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