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小香薰机

楼主(2024-09-23):
香薰机没精油了,瓶子也被我捏碎了,有五个档位,拆开看看
外壳长这样

拆开有一块电池和一个小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一个小开关和一个ic。ic型号被打磨

电路板反面的电感有四个引脚
这玩意香薰瓶子里灌上水不就是个加湿器?

网友A:
这玩意是用在车内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用在车内的?第一次见

放卧室里也可以,很香

网友B:
开起来的时候有烟吗?

网友C:
雾化器那这一小瓶一会不就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用在车内的?第一次见

按这种喷雾量,车里能给熏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起来的时候有烟吗?

开开有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雾化器那这一小瓶一会不就烧没了

分五个档位,只有一档是一直喷,二挡隔三分钟喷一次,一次五秒,四五档隔的时间更长

网友:
这个东西会不会污染空气

网友:
估计灌上水就是个加湿器。

网友:
看着像超声雾化的,改加湿器完全可以

网友:
电子雾化器,电池一枚

网友:
看着是超声波的

网友:
原来是USB加湿器,毛细现象给换能片振荡喷雾。

网友D:
楼主手劲真大,还没伤着手。

网友:
和那个灭蚊器差不多,,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劲真大,还没伤着手。

塑料的,没怎么用力就捏碎了

网友(2024-12-28):
謝謝樓主,剛好需要拆但是不會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