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KL-MK4型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拆解

楼主(2024-09-23):
不知道这个KL-MK4型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是不是和红外线控制线路一样,网购时看介绍还不错,购买了一个,收到快递拆开看看

网友A:
是不是技术进步,热释电感应头也整的像红外接收管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做工可以的。就是使用效果如何 ?

网友:
好像还是红外的,不是雷达吧

网友:
这个是雷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技术进步,热释电感应头也整的像红外接收管了

雷达感应开关不用热释电感应头,那个应该是感光二极管。

网友:
到手可以测试一下灵敏度,有的灵敏度太高,不适合家用。

网友:
3块钱左右包邮,想撸的可以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096059915561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几毛钱买的,刚开始灵敏度非常高很好用,用了几天就不行了,变智障了,人走进都不亮,一直想研究一下没时间!

网友:
之前也拍了一个

还没用

网友:
一块钱入了两个,手头没灯泡,用个40瓦风扇测试一下,风扇转15秒停一秒马上又启动运行15秒再停1秒……两个一样,可能负载不对,扔一边吃灰去

网友:
看着挺高级

网友:
是不是作感应灯用啊.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还挺好用

网友:
中间的天线做了包地处理

网友:
名不符实吧,那不是“光照2—20/Lux”吗?~光波感应的非“微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