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定要避坑!!! 拆一台特色假货充电头,改善下将就用.

楼主(2024-09-23):
咋说呢,很无语.一直以为淘到宝最后只是捡到一棵草,鸡肋的草.
那是一个愉快的下午刷数码宝贝看到一个充电头,号称氮化镓QC3.0+PD3.0, 以为国产真的异军突起带着氮化镓杀入10元以内的快充头市场,遂下单,必须挺一个.
收到货回来,看到这很黄很牛X的头子感觉人生境界都有所提升.上手,很轻,难道真的高科技??? 一摇,框框响内有异物&留悬念吧.
上电试试QC,嗯能充电,慢充,很慢很慢,试PD,巨慢,比10W头子还要慢.摸外壳,不热,这就陷入了沉思,退货?算了,几块钱放过人家吧,我是太好心了.
过了一阵,突然兴起看看这家伙到底是啥氮化镓.接下来就真的无语啦...

很黄很暴力吧,68W,QC3.0+PD3.0+USB-C.

参数漂亮吧,5V-6.5A,9V-3.7A,12V-2.8A,15V-2.2A ,要不是输出接口匹配我严重怀疑厂家装错了PCBA.

输出接口匹配,不是装错了PCBA.

撬,必须撬开,李鬼太嚣张.

来了,前面的悬念揭晓,就是这团填充胶在里面松脱了,嗯,还好不是开关变压器骨架断裂.

就这,变压器就拇指那么大,就是爱因斯坦和特斯拉一起掀开棺材盖也做不到68W呀.

输出头子并联一起,D+D-对地,艹...,PD的CC PIN上拉10K,就纯上拉没啥作用,....
简单的就不能再简单的经典原边开关电源,这里知道为啥不发热啦,用了同步整流IC..

MT3612 ,5V2.4A AC-DC 充电器方案IC,恒压恒流的原边反馈控制芯片,内置VCBO 为800V的功率三极管,适用于充电器和适配器.

MT6704,5V2A 45V耐压同步整流芯片, 没有明显发热的关键,这货就是极限10W方案嘛.不知道外壳这样吹牛算不算违法...

开关变压器输出线圈波形,就是波形涌浪冲击很猛,用了同步整流那是硬着陆不像肖特基有个缓冲.

同步整流IC DS两端波形,整流损耗确实小.原谅我单手执表笔单手拍照,连对焦都不能的操作,糊涂的照片献给糊涂的自己...

来了,冲击来了,5V输出冲击纹波+7.149&-3.720,换算下 (7.149-5)/5 *100%=42.98% , (3.72-5)/5 *100%=25.6% ,就问怕不怕...

=============================
到此大家尽情问候那生产厂家的全家祖辈吧,这样做出来的东东不是浪费资源嘛,要是给精密设备充电真的烧掉会不会咒那老板生儿子没那啥.
=============================

手贱的我又开始秀了.
A: 原输出整流只有一个680UF/10V电解,更换成1000U/10V电解.
B: 1000U电解俩脚并联2个22U MLCC电容,尽量消除涌浪冲击.
C: 输出串联一个47UH电感做二次LC滤波,二次滤波后端增加1000V/10V电解.
D: 二次滤波后1000V电解俩脚并联3个22U MLCC电容.

原输出整流增加MLCC后冲击已经很大改善.

二次滤波后输出波形接近可用的状态.

这就是二次滤波的电感两端的波形,所以综合看还是很大改善了输出涌浪.改了后扔那看啥时有用途吧,反正就是个鸡肋...

假货啊,害人.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呢,啥时候市场才能净化净化,别让这些垃圾充斥我们已经接近饱和的市场.当然也别拿出去骗外国人,纯粹太丢人了...

网友:
这做工 简直 简直了

网友:
中国人只骗中国人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当个电源用用还可以,充手机不安全。

网友A:
10元怕不是氮化镓MOS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元怕不是氮化镓MOS都买不到

不是以为国产氮化镓把价格打下来了嘛.看现在国产普通芯片,普通MOS管价格都很卷呀.

网友:
主要是没骗老外的本事和勇气

网友B:
加MLCC这么有效,为什么没有一家充电头厂家加这个电容呢?莫非MLCC会引入另外的风险?

网友:
给你个2A的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MLCC这么有效,为什么没有一家充电头厂家加这个电容呢?莫非MLCC会引入另外的风险? ...

加MLCC电容的充电器很多啊,比如我运气不错的倍思氮化镓GaN2Lite里面就有,还有MLCC短路引起无输出的故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MLCC电容的充电器很多啊,比如我运气不错的倍思氮化镓GaN2Lite里面就有,还有MLCC短路引起无输出的故障 ...

我感觉是不是正是因为MLCC有短路的风险所以基本没人会加,你说的那个短路电容应该不是直接并联在输出电解电容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MLCC这么有效,为什么没有一家充电头厂家加这个电容呢?莫非MLCC会引入另外的风险? ...

看看这个纹波如何?GaN2Lite实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正是因为MLCC有短路的风险所以基本没人会加,你说的那个短路电容应该不是直接并联在输出电解 ...

还真是并联在输出电容上,而且还不止一个,没有热成像我得拆好几次才能找到真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并联在输出电容上,而且还不止一个,没有热成像我得拆好几次才能找到真凶。 ...

那说明短路风险还是很大的,不加才是最好的选择,万一短路烧起来要出人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短路风险还是很大的,不加才是最好的选择,万一短路烧起来要出人命 ...

亲,不能臆想啊. MLCC用在DC-DC电路很多,用在开关电源也多.正常使用中电解也有损坏的,MLCC正常损坏率不高但怕碰撞,表面没有壳子保护.

网友:
楼主没有生产厂家的电源都敢下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人不贪心就不会被骗

网友:
看到“氮化镓杀入10元以内的快充头市场”我就知道结果了,万万没想到的是楼主的测试让我汗颜,我只猜到了结果,却不知道原理,无地自容啊

网友:
高压的东西别将就,大厂的5v2a头子也就几块钱,炸了设备,着火或者触电了后悔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