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序] IS918EN+4CE HY3DV6速度测试

楼主(2024-09-23):
点序新主控IS918EN,官网显示9xbit的ECC,纠错似乎不错的样子

今天来贴片HYV6试试
因为918EN板子很少,所以我买了个钢印C7589的金士顿DTX-64GB,为IS918EN主控。双贴TSOP48的同时,金士顿很罕见的给了一个BGA152/132焊盘

开卡成功
工具对比IS918GA还是没啥变化

测个速,读取明显快了许多,接近170MB/S

没啥可评的,都在图里
收工

网友:
固件速速V我

网友:
咦,银灿改名了吗

网友:
点序收购了银灿还在出新的主控啊

网友A:
求版主的量产版本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版主的量产版本软件

工具暂时不能公开,要开918EN找我寄开

网友B(2025-03-04):
请问低格能成功吗?似乎全新开卡+清空没问题,低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低格能成功吗?似乎全新开卡+清空没问题,低格不行。

低格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不能勾选SLC模式,SLC模式似乎会报错Blocks All Bad
品牌的U盘都是低格过的闪存,直接在优化方式里选择原低阶设定即可参照低格坏块表开卡,自己贴的颗粒一般来讲全部清空+原厂就可以,开完最好跑个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格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不能勾选SLC模式,SLC模式似乎会报错Blocks All Bad
品牌的U盘都是低格过的闪存, ...

谢谢!的确如此,低格不选SLC可以成功,之后跑圈也正常。
低格成功后按照低格数据高格选SLC同样也是Blocks All Bad,所以有可能IS918EN不支持SLC?
IS918是肯定支持SLC的。

网友:
我的U盘也是写保护,厂家让我寄去,我想自己折腾下,下载的软件都认不到U盘。

网友(2025-04-14):
is918en速度还是平稳的,比3281的波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