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光照差异大,人眼看的很清楚的画面,为何摄像头拍的很模糊?

楼主(2024-09-23):
背景暗,但是有部分区域很亮,

此时肉眼看的非常清楚,
为何用摄像头获得的画面却非常模糊,
为何会这样?
难道摄像头就不能做的跟人眼一样么

网友A:
能,看你能花多少钱

网友:
人眼会自动调整进光量的,瞳孔和眼皮,感光细胞也会自适应吧。

网友B:
焦距,曝光量--这时就得手动调节了。

网友C:
因为人眼的光圈随时动态调节,而且反应灵敏,当你看到亮的地方马上缩小光圈,看你暗的地方马上放大光圈,所以我们看到的图像都是清晰的,一般的摄像头固定光圈,明暗靠软件算法调节,而且灵敏度跟人眼视网膜差远了,大概就能编这么多了,楼下继续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焦距,曝光量--这时就得手动调节了。

不能自动调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人眼的光圈随时动态调节,而且反应灵敏,当你看到亮的地方马上缩小光圈,看你暗的地方马上放大光圈,所 ...

一部分地方很暗,一部分地方很亮,放大光圈没用吧

网友:
肉眼的分辨率大约为5.76亿像素

网友:
因为人眼和数码相机的工作方式、信息处理机制均存在显著差异。

网友:
如果数码相机可以达到人眼的效果,就不是你能摸到的价钱了。

网友D:
你需要:高动态,hdr
常见于高端手机,高端监控

网友:
大光比、宽容度、人眼能同时看清楚一个画面中的高光地方和暗光地方、人眼的宽容度是很多相机摄像机摄像头达不到的。

网友:
人眼的调节功能远远大于摄像头。

网友:
高光比要是没有HDR功能,估计没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看你能花多少钱

就是花多少钱的问题。。人眼的分辨率换算成相机分辨率的话,和现在的相机比。那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专门研发相机的科学自己都说了。。相机分辨率永远达不到人眼的水平。。。也就是说。拍出来的相片永远比不上人眼看到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花多少钱的问题。。人眼的分辨率换算成相机分辨率的话,和现在的相机比。那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

你的眼能看到10公里外的小花里的花蕊?
还是能看到300公里外的小汽车?
如果看不到只能说明兄弟只是偏听砖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眼能看到10公里外的小花里的花蕊?
还是能看到300公里外的小汽车?
如果看不到只能说明兄弟只是偏听砖 ...

你的相机没有远镜头,也能拍10公里外的小花蕊?也能看300公里外的小汽车?

网友:
焦距不一样,焦点不一样,光圈不一样
同一个画面,明暗差距很大的话,一般的摄像机会根据焦点处的光亮度控制通光量进行曝光,相机里面有点测光和多点测光的区别,
按照亮度高的地方曝光,暗处就会黑
按照亮度低的地方曝光,亮处就会过曝发白
大概是这样

网友:
用相机,所见即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高动态,hdr
常见于高端手机,高端监控

hdr效果也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