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Pentium一代,586电脑

楼主(2024-09-23):
年代:主板上标着的是98年,也有可能是保修到98年,百度来源说是92年上市,这应该90年代后期的产品
来源:一个老知青给的
还给了一个知青当年下乡带的箱子
幸运的是,东西都全,不缺
可惜的是,对于这种老硬件不太懂,上电开机报警,也没有内存代换测试,只能放回去,让它继续沉睡了,期待哪天能把它唤醒

时间关系,说不完,也不排版了,大家将就着看,声卡,显卡

在那个时代,创新已经存在了
那个卖电脑的风行公司,现在也还在
这是多少人当年想得而得不到的玩具
第一代Pentium
有谁懂的,出来聊几句

网友:
mmx200,华硕tx97-le,富士通6.4GB,S3 64V+ 2MB,创新isa声卡,这一套当年下来也得差不多小一万。

最小化系统,把声卡,硬盘软驱都拔了再开机看看,里面的灰尘也打扫一下

网友:
这个主板已经可以插SD内存了,但同时也可以插EDO内存,还有ISA插槽,算过度吧,感谢拆解,最好可以点亮看看

网友A:
以前的电脑价格可不便宜,按那个年代的收入,差不多等于现在买了台比亚迪秦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电脑价格可不便宜,按那个年代的收入,差不多等于现在买了台比亚迪秦PLUS。 ...

干活一年,买不起这台电脑

网友B:
这个不算奔腾1了,算1.5吧,内存还是SDRAM的,虽然板子也支持EDO,不过你这128MB不是超级大土豪就是后加的

我当年是2000年用上亲戚退的P1 133,内存是32M EDO,由于是退的所以硬盘不是同一时期的,是更老旧的426MB品牌可能是康纳,显卡是S3 375

网友:
大二那年,一个同乡师弟给了台坏的同创的主机我玩,华硕的主板,奔腾MMX166处理器,32M EDO内存,1.1G西数硬盘,AT电源。
我没电脑只好拆件玩,硬盘还能用就给回他了,他是学计算机的买了新电脑,这硬盘还是可以用的。
CDrom被我改成CD播放机了,还淘了一对多媒体音箱。
那个intel原装风扇真的不错,毕业后还用了好多年,现在忘了扔哪里去了

网友:
当年价格不菲,全新的买不起,一般是去二手市场淘点配件逐步升级

网友:
当年上万的东西。

网友:
上个世纪的产品、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

网友:
这机器年头很足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奔腾1了,算1.5吧,内存还是SDRAM的,虽然板子也支持EDO,不过你这128MB不是超级大土豪就是后加的
...

看标签应该是后加的,当年128M和现在的128G一样土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标签应该是后加的,当年128M和现在的128G一样土豪?

当年MMX166时候的主流内存是EDO16M、24M、32M,SD128M就和现在的DDR5 128G一个概念,不仅容量大,技术还新

网友C:
再搞个古董显像管显示器,开机“吱”的一声

网友:
那年头的一万块, 是不是可以在农村盖几间瓦房了

网友:
硬盘是1999年的,这可能是2000年购买的电脑。我手里还有286,386,486的电脑、

网友:
那时候我还不会打字

网友:
1998年妈妈叉的U有点拉胯了,硬盘那是相当的大了,这条128M的内存要1500,当年就有寸条寸金的说法。配台特丽珑或者钻石珑管的显示器,绝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搞个古董显像管显示器,开机“吱”的一声

消磁线圈,每次开机都要

网友:
98年大学时,学校配置的服务器是PII300,NOVELL 3.12网络,教师机,配置也是奔腾MMX233。你这台机MMX200,华硕TX97-LE,当年都是高配,而S3 64V+的显卡,是前一年代的产物,应该是后换的,富士通6.4G硬盘,是COMPAQ拆机的,128M内存,应该是后来升级的,当年最高也才配32M。还带声卡和网卡,配置的比较全了。悄悄告诉你,那个CPU上的风扇是可以和散热器分离的,风扇对角有2个呈180度的突起,同时向里面按,就可以取下了。说话是不是暴露年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