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开超级烂片体验

楼主(2024-09-23):
主控是一芯科技的FC3379 BB5,颗粒是西数的BICS5,可能是QLC颗粒
单颗2CE,双贴,共计4CE,容量共计737GB,怀疑是QLC制程
之前用普通模式开40小时开不出来,可以看到这个颗粒已经磨烂了,现在尝试开pSLC

开卡时间很久,先开个帖子先

早上刚开完,也才3个多小时,速度还行吧

后续:
漏电了,颗粒太烂了,压不住啊

网友A:
这次也要40多个小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也要40多个小时吗

开PSLC需要三个多小时,早上已经在跑圈了,数据还没有出来,等晚上看看700多GB只开出了132GB的PSLC容量,跑10圈看看情况

网友:
跑10圈的是真正的大大哥,我一般跑3圈就觉得有多了

网友:
3379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B:
700多才开那么点啊

网友:
真有耐心,我都是跑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多才开那么点啊

毕竟是QLC开PSLC吗,也就是1/4的容量

楼主:
我3379以5元的价格屯了40片

网友C:
请楼主指点一下,感谢。

我这2个颗粒都是从西数不同的固态上拆的。
一个是  05561  ,一个是 05591

都是什么制程啊?  3379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指点一下,感谢。

我这2个颗粒都是从西数不同的固态上拆的。

上测试架看看id,按id反查

网友D:
新时代主控果然是应付新时代烂片的,强制半容立大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指点一下,感谢。

我这2个颗粒都是从西数不同的固态上拆的。

先找一个板子焊上去,先看看ID才好找对应的主控

网友E:
3379越来越香了,已经回不去慧荣的3281和32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79越来越香了,已经回不去慧荣的3281和3280了

3379支持直写,虽然速度慢了点,但是人家写入与读取都很稳定,温度还低,关键是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时代主控果然是应付新时代烂片的,强制半容立大功

很多烂片主控也是支持半容的,例如安国,芯邦

网友:
好大容量的颗粒

网友:
支持的颗粒再多就好了

网友:
烂片也有利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