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双缸车载充气泵加装电池,摆脱电线束缚

楼主(2024-09-23):
以前买了个倍思车载气泵,那玩意有点垃圾,打气慢而且噪音相当大,好就好在体积小,买来几年也没用几次最近要补气就失灵了,拆开看了应该是单片机失灵了,然后就想再买一台充气泵放家里用,但是要插点烟器比较麻烦,所以就萌生了装电池的想法

用的三节21700力神电池,某宝购入的B品电池,测了电芯内阻9毫欧左右,应该是问题不大,保护板用的被动均衡的25A的,TYPE-C三串充电模块
作案现场

镍片叠铜焊,点焊时间长所以镍片有点变色

套个热缩管绝缘

面板,电量指示加TYPE-C充电

自带协议,可以触发快充充电

双缸果然猛,几秒钟就充好了

还能当应急灯用

正好车胎漏气派上用场

网友:
“21700力神电池,某宝购入的B品电池,测了电芯内阻9毫欧左右”——B品能做到这样内阻挺好呀,价格如何?

网友:
好像无意中坐了沙发和板凳

网友A:
这三电池带的动?别牺牲寿命,猛干活....

网友B:
竟然是大行

网友:
没用8139的开孔大法?

网友:
这一套下来不便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大行

是不是这句---大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网友:
改的很完美!

网友:
充气泵像塑料体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摆脱了电线。

网友:
气泵有没有拆开看看里面的泵头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用的是换了电池的启动电源,电源外置更灵活些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diy帖,给大车打气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电池带的动?别牺牲寿命,猛干活....

力神动力型,10C放电,理论40A输出电流。带这个泵问题不大。

网友:
大行好评,是P8吗。
话说大有和威克士有成品20V平台,除了贵点,别的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句---大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歪果的单车品牌,一个小轮单车都3000快

网友:
可以不用保护板,加个电压显示和充电板,低于9V就充电,输出直接接电池

网友:
我这个壳子内部空间小,直接往外引了个T插,用航模电池带也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