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dn航模平衡充电器和a6同类型的

楼主(2024-09-23):
先看保姆部分

小面是充电器主机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航模充电器,并联平衡充电器

网友:
独立磁环变压器,加继电器控制。

网友A:
这款和B6不一样,这个是用平衡线充电的,每节电池单独充电。B6是串充,先大电流充到有电芯到4.2V后就变成小电流充电,已经满电的电芯一边充电一边放电,慢慢把剩下的电芯充满,遇到电芯不平衡的电池就充的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和B6不一样,这个是用平衡线充电的,每节电池单独充电。B6是串充,先大电流充到有电芯到4.2V后就变成小 ...

a6就是这样的并冲了。只是最大电流只有8a ,对付大电池有点儿力不从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