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扫地机更换电芯过程

楼主(2024-09-23):
这个扫地机应该也用了五六年了,最近扫地几分钟就停了,大概率应该是电池不行了,然后就拆开检查,查了很久这个保护板是没有锁的,但是拆解前得断开电路板上的一个焊点

用的LG电池

内阻相当大,几组都是四十多毫欧,有一组七十多毫欧,猜测是这组出问题了

放电测试,过程没图,内阻大的那组压差很大,导致扫地机突然停机

然后撸点B品电池

分容测内阻分组

因为电流大,所以用叠铜焊0.12镀镍+0.1紫铜,先在废电池上测试没问题再上电池

没有合适形状的镍片,所以先组合点焊在一起

贴绝缘纸

然后就是点焊了

跟原来的电池组对比

测内阻,很低啊,只有二十多毫欧

连接片上的内阻大了一些

装机测试,这里出了个岔子,差点以为翻车了,机器能正常运行,但是报充电错误,后来查来查去是发现我充满电组的电池,然后充电,机器检测不到充电电流导致报错,后来放掉一些电再充就正常了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自由度高,想整就能整

网友:
关键还是内阻仪&电池的内阻平衡

网友:
没说要断开哪个焊点。

网友:
我也撸过一些内阻不太一致的锂电池,组合时都是用最小内阻配最大内阻这样搭配着用,能让我们个人用户买到的电池都是被不知道多少人挑剩下的。

网友:
有点焊机,扫地机又可以工作了,省了费用

网友:
延迟退休哈哈哈

网友:
焊了铜带,厉害

网友:
工具全想怎么干都可以

网友:
请问:那个焊点要断开呢?

网友:
少了电焊机这活就不好干

网友:
工具齐全,方便自己

网友:
焊点挺漂亮的

网友:
我的用了三年电池也不行了,自己买了大容量的亿纬,更换的时候带电换的,怕保护板会锁死

网友:
有工具,真羡慕

网友:
动手能力强 学习了

网友:
同款扫地机器人,这两年没怎么用,不知道电池放报废没。
楼主说下断开哪个触点啊。

网友:
居然没有锁电池?

网友:
羡慕有点焊机的,咱这只能用电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