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七彩虹的固态硬盘SL500 320G

楼主(2024-09-23):
表弟的电脑有问题,跟我说了好久,约了个时间去他家修电脑,开机慢开机卡LOGO,很明显硬盘问题,换了个二手影驰蘸酱120g就好了,拆的旧的肯定就给我了,哈哈,拆开看看能不能救活,网上一搜七彩虹的故障可不少,学习了两晚上终于好了,走了不少弯路,没选对正确的制程和固件,总是开卡失败,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给搞定了。
参考资料:http://xmrom.kmdns.net:5010/2024/07/17/%e6%85%a7%e8%8d%a3%e4%b8%bb%e6%8e%a7-smi-sm2258xt-%e5%bc%80%e5%8d%a1%e6%95%99%e7%a8%8b/

【慧荣SM2258XT开卡教程 坏固态硬盘不要扔 教你满血复活-哔哩哔哩】 https://b23.tv/e6drdp5
感谢收看

网友:
这么快坏了

网友A:
還能自己量產,的確是高手。

网友:
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
七彩虹 的品质一般

网友:
楼主是高手,成功修复硬盘。

网友:
暂时能用了,大概率下次带着你的数据不辞而别

网友:
硬盘坏原来也是可以修复的,长知识了

网友B:
成功修复硬盘。但品质一般

网友C:
竟然是mlc的
赚到了

网友:
存点不重要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固态硬盘怎么那么容易坏呢,坏了的话,一般人不会修,因为需要找到对应的开卡软件才行,也就是所谓的固件。

网友D:
即使跑了rtd 屏蔽坏块,也很容易再掉盘。推荐降级使用

网友:
修复成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mlc的
赚到了

以前的老固态硬盘,十有八九是mlc的。我的三块60G的固态硬盘全部是mlc

网友E:
这闪存质量不好的话,可能重新开卡也不太耐用,别存重要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跑了rtd 屏蔽坏块,也很容易再掉盘。推荐降级使用

体质不好,掉过盘的一般就当个移动硬盘轻度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闪存质量不好的话,可能重新开卡也不太耐用,别存重要数据吧

是的,这种一般开过卡的,还会再次掉盘,当移动硬盘用,做系统盘容易把人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修复硬盘。但品质一般

凄惨红名不虚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能自己量產,的確是高手。

抄作业而已,高手可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