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下有没有没频闪的LED调光电路?

楼主(2024-09-24):
原本LED驱动是使用LED专用射灯电源模块,由于无法调光,于是在射灯输出端口接了一个555调光电路,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该电路频闪的厉害,特别是在使用手机拍照的时候,频闪导致拍摄的照片出现斑马条,555调光电路请见下图所示

现用电器依旧是3颗LED带透镜的射灯LED,想问下有没有没有频闪的调光电路?

网友:
调电流试试看

网友A:
直接用可调恒流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可调恒流源供电。

可调恒流源也是有纹波的

网友:
这种NE555是做多谐振荡器的好东西,做调光不太好;还不如直接直流调压好。

网友:
LED Buck恒流芯片,都带调光脚
SY8745、SY87596

网友:
高端液晶电视都带闪

网友:
显示屏里的DC调光不就没有频闪,相反PWM调光有频闪

网友:
这个好说啊,把PWM用电感换能输出加大电解+MLCC,环路并联续流二极管,做成DC-DC输出就能没有频闪还超稳定,我经常用这个方案设计调压调速输出.

下图就是PWM转DC-DC,我这里是给风扇调速没用大电容只用俩10U MLCC就够,调光增加个470U以上滤波电容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LED专用射灯电源模块

网友:
没有频闪的调光肯定有,我女儿家有一个台灯,还是触摸式的,调光非常柔和

网友:
直流直接驱动

网友:
只要不是线性调光,都有频闪。明显不明显取决于频率。555调节占空比的调光电路,把频率整高点就会有改善。

如果对能耗不敏感的话,最好的还是线性调光,简简单单的就调节直流电流……

网友:
频率还是太低了,频率调高就好了,

网友:
工频变压器一圈一抽头

网友:
这里加个滤波电容会不会有用?

网友:
不知道使用电池供电,再用大功率电阻线性调光,是不是完美的0频闪昵

网友:
我给无刷风扇调速时用的就是17楼的电路,不装电容时风扇低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