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大众途观风帆电瓶怎么看参数

楼主(2024-09-24):
请教:这电瓶是12V51AH、480CCA吗、是哪种类型的启停怎么看,谢谢!

网友A:
启停功能没什么大作用,频繁的启动反而加大了对电池的伤害,直接把启停功能关闭好多了!

网友B:
是280a  直接换60ah的 l2-4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启停功能没什么大作用,频繁的启动反而加大了对电池的伤害,直接把启停功能关闭好多了! ...

但是每次手动按,麻烦,自动启停关闭线来帮你,拔下原机线,对插就行了,启动就自动关闭了自动启停

网友:
容量不大,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每次手动按,麻烦,自动启停关闭线来帮你,拔下原机线,对插就行了,启动就自动关闭了自动启停 ...

好像关了自动启停换电瓶也要换启停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80a  直接换60ah的 l2-400

用了七年,现在还有230cca,,某东已经找不到该品牌同型号的电瓶

网友:
换的话同样容量的启停电瓶就行,看它可以提示是否缺液,大概率是EFB电瓶。

网友:
电瓶参数不是都一样的嘛

网友:
同型号即可

网友:
装发动机舱的efb电瓶居多

网友D:
途观的电瓶这么小?我的速腾简配后还是60Ah呢。据说原电瓶位可以装72ah的电瓶。

网友E:
还正常。字数补丁

楼主:
找不到同型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途观的电瓶这么小?我的速腾简配后还是60Ah呢。据说原电瓶位可以装72ah的电瓶。 ...

是,1.6L的车都用60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正常。字数补丁

这里看正常,启动要搭电了

网友F:
有的在侧面会标注EFB字样,一般而言带启停还在发动机仓的都是EFB电瓶。
7年了可以换了,有时测的数据还可以,但一旦开始搭电了就别犹豫赶紧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在侧面会标注EFB字样,一般而言带启停还在发动机仓的都是EFB电瓶。
7年了可以换了,有时测的数据还可以 ...

谢谢,这个是不带启停的,已经换了骆陀L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