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良商家冒品牌插座 拆开看看是铜的 测下片厚 感觉上当

楼主(2024-09-24):
感觉上当,好在只有一个样品

网友:
也不算太差,还是能用的嘛!

网友:
只能用在小电流电器上

网友:
铜条确实薄了点,不用大功率的电器也是能用的,自己注意点。

网友:
一般0.5的  松下0.7的

网友:
看着还行啊!跑个500w应该行。

网友:
只能说能用,现在也就这样了。

网友:
你应该没看别人的拆解和别人的评论,好个几XX国际电工都有这个款,右侧三脚孔是淘汰很久的大万能插孔,正规厂正泰也有一款一毛一样的,霍尼韦尔也有,应该是多年前库存换壳成现在的国际。

网友:
这是假冒的啥牌子

网友:
几乎都是XX国际电工的产品

网友:
国际电工只是个标准 不是品牌  各种“XXX国际电工“

网友:
买插座德力西我觉得也不咋地

网友:
0.37确实薄了点

网友:
说实话,很差~

网友:
问题是为什么用了两种不同的铜片!

网友:
常见的磷青铜最好, 黄铜差一些, 紫铜应该是没人用的, 铝铁镀铜就是伪劣产品了

网友:
材料薄弹性还不弱,是不是铜合金制作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原厂就是这么薄的

网友:
还可以,关键是几多米撸的

网友:
别看它薄 跑个1500W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