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一个NGFF SM2246EN 8帖板的土狗跳线,想不到呀

楼主(2024-09-24):
闲鱼上淘的8帖 NGFF 2246EN的主控板,居然还带掉电保护,10元一张,就买了两张,正好手上还有不少多的东芝9DFL颗粒,帖满8颗,ID:983AA4937AD1,原板自带128M的缓存,更换一颗三星的512M缓存,缓存 测试通过,CE读取正常,满CE,ID识别正常,直接开卡,完蛋报download ISP fail,咨询了范大,多数还是土狗的问题,这板有个不好,上面没丝印,预估土狗是在主控旁边就是在主控的反面,我是真心没想到这个土狗跳线的位置居然在闪存的旁边,你大爷,回头找这个土狗跳线也只能是拆了主控一个一个测量才找到。对了我还在另一 家闲鱼店铺找到这款板子,上面说土狗已跳好和我的板子一模一样,简直放屁,根本没跳土狗。你能想到土狗跳线在这。

网友:
牛啊,第一次见在这种地方的,意想不到。不过这板子做工可以啊,工业级盘拆机的吧

网友:
厉害了楼主,板子也牛

网友:
这钽电容看样子是在VCC上,起不了掉电保护的作用。

网友A:
根本就不用找土狗,直接改一下接口参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用找土狗,直接改一下接口参数就行了。

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呗

以前的帖子就有自己多翻两下就找到了。都啥年代了还到处找土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用找土狗,直接改一下接口参数就行了。

R46可以软改参数,土狗也能?

网友:
内容有些高深啊!

网友:
啊这个土狗位置……

网友:
哈哈哈,没绷住,这个位置确实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