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模拟电路强调用钽电容做电源旁路电容,钽电容真的这么么重要?

楼主(2024-09-24):
看到几个模拟电路的厂家PDF资料,里面强调要用 钽电容做电源旁路,不能用陶瓷电容代替,否则输出信号不稳定。
请问钽电容哪些特性参数相比其他电容优秀?一定要用它吗?
  我手上没钽电容,我经常用法是100uf电解电容或固态电容 再并一个或多个0.1uf陶瓷电容。  在ADC输换也是这样用,转换数据经常有跳动,是不是与没用钽电容有关?

网友:
钽电容的ESR内阻更小,宽温稳定,但是贵,还需要降额50%使用

网友:
各种电容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
钽电容esr小,容量大,缺点是过压容易起火,价格贵
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通俗点说: 容量随电压升高减小。比如10uf电容,3v电压下可能是8uf,5v电压下可能就降到6uf。

网友:
听说耐压最好除以2使用

网友:
钽电容在模拟电路中的电源旁路中确实经常使用,但它的选择并不是绝对必须的,而是根据特定的电路需求和钽电容的一些独特优点来做出的设计决策。钽电容的确有几个关键特性,使其在电源旁路和滤波应用中广受青睐:

1. 高电容体积比
钽电容具有较高的电容体积比(即高电容量在较小的封装中实现),这使得它能够在相对小的空间中提供较大的电容量,非常适合需要小型化设计的模拟电路。

2. 低ESR(等效串联电阻)
钽电容具有较低的ESR值,这在电源旁路应用中非常重要。低ESR可以有效减少电源噪声、提高电源纹波抑制能力,从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性能。

3. 稳定性和可靠性
钽电容通常比一些其他电容(如电解电容)在高温、长时间运行的条件下表现得更加稳定。这使其在需要高可靠性的应用(例如军用、航空航天、医疗设备等)中尤为重要。

4. 频率特性好
在中高频段,钽电容的性能优于某些其他类型的电容,例如铝电解电容。它们的自谐振频率较高,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表现出较低的阻抗,这使其在滤波和去耦应用中表现良好。

但钽电容并非没有缺点:
价格相对较高:与普通电解电容或陶瓷电容相比,钽电容的成本通常更高,这对于大批量生产时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耐过压能力较差:钽电容对过压比较敏感,如果电压超出额定值,可能会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因此,设计时需要特别注意钽电容的额定电压和实际应用电压之间的裕量。
容量选择有限:虽然钽电容的电容值范围适中,但某些应用可能需要更大的容量或者更低的ESR,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考虑其他电容类型。
结论:
钽电容在模拟电路中的应用主要是因为其低ESR、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特别适用于对噪声抑制有较高要求的场合。不过,是否使用钽电容还取决于具体的电路需求、成本、空间限制以及可靠性要求。在某些情况下,陶瓷电容或电解电容可能会是更适合的选择。

网友:
钽电容主要特性是ESR低

网友:
钽电容太贵啦!!!

网友:
性能与价格是成正比的,好钢用在刀刃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价格太高,容易击穿

网友:
相同容量、耐压的钽电容还按ESR区分价格,便宜的钽电容可能不比电解电容好多少,低ESR的钽电容一般比相同容量、耐压的电解电容贵5倍以上。
ADC数据跳动因素很多,一般是位数太多,比如20位、24位,这么高的分辨率输入变化一点点体现在AD值上看起来变化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