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6G内存 换 32G内存 明显稳,结论 内存占用超过30% 开始性能下降

楼主(2024-09-24):
  看论坛有人换内存  就看了一下 白菜价DDR3  ,机子上是4根 4G黑武士  平时正常使用 内存占用 5G多一些  也就是三分之一   按照流行说法完全可以  ……

   先弄4根镁光黄鱼  钛合金散热片  马甲条有个缺点 频率乱标  插上1333  需要开 XMP 才是 1600 , 再逛一圈 看见 南亚易胜马甲黄条  从别人CPU-Z 看应该默认1600   两种时序 9  12 ,  11  12 ,找一个商家 让调四条 9 12  答应的很好  到手一看 11  12 退货 而且SPD扩展框灰色  ,另一家 客服给挑了四根 生产日期15年的

  装上  开平时正常软件  7G 多一些    比以前多了2G  开的东西基本差不多 开一天 到下午也没有沾手感觉 顺畅 稳定 ……

  结论 内存最多超过 30%占用 就开始杀后台  ,CPU 使用率很低 ……

网友:
换别的电脑看看

网友:
内存占用一多超过 30%就开始杀后台?
具体到内存占用的百分比,30%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阈值。系统是否“杀后台”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系统的内存管理策略、当前运行的应用数量和类型、以及系统的整体资源情况等。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内存占用一达到30%就开始杀后台。实际上,是否“杀后台”、何时“杀后台”是由操作系统根据实时情况动态决定的。

网友:
不超30%的话剩下70%冗余也太多了吧

网友A:
内存频率在BIOS里不是设置成自动模式吗

网友B:
那也是系统问题,浪费70%,这个太夸张,一般认为使用超过80%才需要加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频率在BIOS里不是设置成自动模式吗

品牌机  没有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系统问题,浪费70%,这个太夸张,一般认为使用超过80%才需要加内存。 ...

  实践出真知

  网上很多东西 不靠谱 ,特别这几年 各种回答 纯属胡说  一帮子机器人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出真知

  网上很多东西 不靠谱 ,特别这几年 各种回答 纯属胡说  一帮子机器人 …… ...

我是做服务器的,服务器上是这样配置的。另外你个人单台的感觉不代表一个结论,除非你拿出在足够数量的设备上复现并且给出一个量化的结果。

网友:
升级CPU效果更明显

楼主:
绝对不是 ……

网友C:
win系统杀后台?我用30年电脑没见过这操作。

win系统对内存调度最大的弊端就是虚拟内存,内存还剩很多就会开始使用虚拟内存,一般内存足够的情况下,可以限制虚拟内存的大小。

至于杀后台,纯属胡诌。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系统杀后台?我用30年电脑没见过这操作。

win系统对内存调度最大的弊端就是虚拟内存,内存还剩很多就会 ...

虚拟内存关了 看看

网友:
安装WIN10是不是好点?这种内存不太认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内存关了 看看

不行,很多软件关了虚拟内存后工作会不正常...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网友D:
楼主那个任务管理器是win7的吧

网友:
我也没见过Windows杀后台,你以为是手机安卓呢。Windows内存不够只会慢,或者提示你内存不够执行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内存关了 看看

虚拟内存关了,也不会内存占用30%就闪退。

关闭虚拟内存,打开软件,占内存70%了,闪退?不存在的,怀疑你内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任务管理器是win7的吧

  是的  不想换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