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4856AC

楼主(2024-09-24):
请教坛友如何短接跳线才能输出电压,本人对电源类的知识匮乏,还请坛友多多指教。

网友:
没负载,这电源是服务器或大型交换机电源

网友:
改个可调,可美哦

网友:
这功率挺可观的,值得改改

楼主:
忘记发了跳线图片了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大

网友:
一搜就出大把教程

网友:
这个电源的功率不小,改好了用处蛮大的。

网友:
这电源够老够牛,塞的满满的

网友:
这电源得有1000w?零件也太多了,太豪华了!

网友:
不是拿10K电阻去短接吗?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电压是改好可调了,还是电源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用料真好,值得折腾!

网友:
还是13楼的赞,你试试

网友:
这么大的电源50+V,50A  功率好大,可是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好电源啊,羡慕

网友:
输出57.6V,50A,功率够猛的。

网友:
线路太密集了,坏了肯定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