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38元买了个ZK-1002T数字D类功放板

楼主(2024-09-24):
38元买个玩玩不错,两个TPA3116D2芯片

网友A:
够用,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让能听出来火电水电的金耳朵,肯定入不了它耳

网友:
功放的学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用,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让能听出来火电水电的金耳朵,肯定入不了它耳 ...

哈哈哈,这梗,看到一次笑一次

网友:
是不是应该有个散热片?

网友:
能推动落地音响吗

网友:
这120w*2是唬人的吧?起码散热就跟不上

网友:
数字功放的优点是功耗低

网友:
5532音色圆润甜美

网友:
还有人玩这个啊

网友:
蓝牙芯片是JL(基佬)的

网友:
数字功放听个响还是可以的,便宜、效率高都是优势。

网友:
音质好不好的 啊?

网友:
IC上的窗口是能加散热片?

网友:
D类功放LC滤波,电感还在,电容去哪里了?

网友:
看样有个20W左右,总体还可以,等购个玩

网友:
可以,,还可以价格风扇。。

网友:
搜到了,要自己配电源呢

网友:
测一下最大功率下耗电多少,就知道大概的真实功率了

网友:
价廉物美,一般个人使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