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洗一个TCL遥控器

楼主(2024-09-24):
2024年9月24日

同事带过来一个遥控器,说不能使用了,首先想到的是电池作妖了。

前面板没有小孔,大概率是没有语音功能的,后壳沿箭头方向推就能取下。

果不出所料

顺便看看其它地方还有隐患吗,
用的是双红外管,看线路是蓝牙+红外双模式,没有语音功能

奇怪两个红外管不是并列整齐,有个歪着脑袋在思考什么呢?是为了扩大发射范围?应该是
用小刀+小锉+酒精处理好,再用手机对着摄像头测试能看到紫色的光,应该正常了,交工。

网友:
这种按键比导电橡胶的感觉好弄一点   导电橡胶的时间长了就老化了  按键失灵

网友:
我的遥控器比这个小很多

网友:
现在的遥控器比以前的复杂多了。

网友:
都锈蚀很严重了。。谢谢分享

网友:
金属弹性按扭寿命长的多的多

网友:
这遥控就差语音了,功能够用了,电极腐蚀的点严重嘛

网友:
没看清,电池漏液还是进水了?

网友:
还好正负极弹簧没有锈断,刮刮能用,重新配又不好找

网友:
看这芯片,像是台湾螃蟹公司的方案。

网友(2024-10-30):
锅仔片的比导电胶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