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简单测试下董老板的VL716+SM2246xt+0DFK写保护固态优盘

楼主(2024-09-24):
有幸拿到董老板的样板,VL716+2246xt+TH58TFT0DFKBA8J写保护经典板型

草绿色PCB,尺寸和经典IS903写保护一样,可共用多种外壳(透明壳、锖色金属壳、合金旋转壳)。

对于供电这块本人不是太懂,懂的大神可以评论一下。

这次测试还是双贴经典东芝19nm TH58TFT0DFKBA8J,闲言少叙,直接干上。

第一贴为2246xt主控面,第二贴桥接面。

开卡用的Q0407A版本工具,过程略了,直接跑分。

这是在3.1(10Gbps)接口上测的,但读速度没能跑过400,理论上最高能到500+才对的。

跑圈

跑圈的写速度还算正常,但读速度依然没能破400,稍微有点遗憾。

咨询了董老板,说是桥的问题,貌似无解。

无意间,刷了个老版本的固件,O0825A,结果这次,读速度上去了

读速度提升了100M左右,但是写速度下来了,降低了100M左右。看来只能做个取舍了,追求写速度,刷Q版本固件,追求读速度刷O版本固件。

完结。撒花。

网友:
大佬的帖子,必须顶起来。

网友:
这速度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A:
vl716使用一年多就不识别3.0 换了vl716也不行 很奇怪

网友:
这板子不知道哪个板厂的,工艺好漂亮啊

网友:
U接口,这个速度还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716使用一年多就不识别3.0 换了vl716也不行 很奇怪

跟主控没关系,板子的事情

网友:
东芝的颗粒板子应该不差,这款主控可以

网友:
不知道实际用起来会怎样?

网友A:
这款板子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板子哪里有卖?

目前还没批量上市,等上市了给你发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l716使用一年多就不识别3.0 换了vl716也不行 很奇怪

这问题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现象?

网友:
速度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716使用一年多就不识别3.0 换了vl716也不行 很奇怪

之前2.0不识别就是桥的问题 更换桥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现象?

我使用了两个都那样 现在回到903了

网友:
支持大佬!!vl716固件很少

网友:
这板子做工蛮不错啊

网友:
板子不错啊,就是不知道以后是不是卖的很贵。